高壓板只接3條線算4燈大口嗎?

楼主(2011-05-12):
這是聲寶原裝的壓板
一端只接3條線,這樣也算是4燈大口嗎?
如果要改公板的高壓板
只要找4燈大口的高壓板
直接裝就可以了嗎?
有需要改線路嗎?

网友:
四燈大口的高壓板本來就是長這樣的 !!!

每端有二只燈所以二條線加一條共線 !!

主要還是控制接入端 !! (有五 pin 六 pin ........ )

會有不同的腳位 , 自己要先搞清楚 !!!

可參考站內相關文章 !!

网友:
四燈有分大口與小口,照片中是大口,為兩高壓(HV)共用一返回(RETURN),小口每組燈管有獨立返回線,大口可以代小口,但小口不一定可以帶大口(要看電路結構)

楼主:
那如果要買公板的高壓
應該要怎麼選擇...
因為沒改過公板的高壓

聲寶這隻高壓
是6pin的
那這樣就是盡量找4燈大口6pin的高壓板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這塊圖片太小看不清楚.您可以照一張接口圖上來.比較清楚.看起來應該是最右邊那兩腳相通是VCC.最左邊那兩腳相通是GND.至於中間那兩腳.一腳是ON/OFF.一腳是ADJ.您可以用電表量量看.
不一定要買6PIN.只要腳位定義接對即可.

网友:
第三張圖右至左應為+V、+V、ON/OFF、ADJ、GND、GND
若是點燈不正常ON/OFF與ADJ對調看看

网友:
這個帖子是不是發錯地方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