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A980行動PC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1-05-12):
這台電腦也是人家不要送我的,症狀是無法開機

量外接式變壓器有輸出,接到電腦無法開機
整台拆光光
電源接腳共3支,兩支接腳要有DC20V輸入
開始偵錯
找出問題點了 其中一腳已斷路(電源座和接腳脫焊)
將脫焊的街接腳補焊,零件裝好送電測試
可以開機了
全部零件裝回並重灌系統測試
又有一台電腦可用還可以帶著走,只是要有110V的電源插座可插n_081|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好想找筆電練功ㄛ!

网友:
恭喜大大完候,又撿到一台不錯的玩具~

网友:
光看到整個拆下的照片,頭就開始痛起來,板大維修的功力真是令人佩服!

网友:
這台比電還不錯!!應該可以稱很久~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大大真是犀利
精英這台行動電腦粗工也肖想很久了!
CPU&記憶體用桌上型的~

网友:
恭喜完修!   真強 ! 整台拆光、如果是我不知組的回去嗎? 有機會找一台來玩玩:)

网友:
ecs的筆電很容易 dc 座NG 通常都換一個多

网友:
水喔....................
嘿~~~我們兩個的電表是兄弟喔^^

网友:
跟我上次修筆電的問題一樣,dc座出問題
算是很麻煩,但是又很簡單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