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大陸高斯貝爾DVB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1-05-13):
這台DVB據朋友說在觀賞節目中突然掛了,本來要買過新的一台後來就想到不如就交給我試試看吧!
我就跟朋友說這是死馬(死馬當生馬醫)沒包修好的喔!
來看看這次的主角

大陸高斯貝爾DVB故障是不過電。

打開後內部圖片。

這塊版應該叫什麼名稱呢!

故障的電源板之前忘了拍照,這是修好後的圖片。

先檢查保險管發現斷開了然後發現22uf 450v大電容漏液,再測量了Q1 WSL03751電晶體三隻腳都全導通Q2 S8050電晶體也壞了,R107 1.5歐姆電阻開路。把上述零件換上除了Q1 WSL03751,因為網上找不到這顆電晶體的資料還好網上有一篇相同案例的維修文,文中提到這顆WSL03751可用13009來代換,不過得在13009的C,E腳接上一顆HER 107超快恢復二極體,這樣的做法可以降低電晶體的溫度而文中也說了最好能加上一塊散熱片。我能找到的只有HER 108就把它用上了負極接13009的C極,正極就接13009的E極然後加上了一塊散熱片,裝好開機測試了大概十五分鐘沒問題,用手指摸摸看Q1的散熱片發現溫度有點燙手這個情況要是沒加上散熱片我看不久後又要再見了。

HER 108的負極接13009的C極,正極接13009的E極。

WSL03751三只腳全導通,用13009+HER 108代上。

S8050掛了也掛了。

1.5歐姆電阻開路。

不單止開路還裂開了一點。

大電容22uf 450v漏液至完全沒有容值我在廢板中找了一顆33uf 400v換上。

修好的樣子,成功的阻礙資訊發展。

壞的元件。

有什麼可改進的地方請各位先進多加指點,謝謝收看。

网友:
大陸的電氣還是少買為妙,一次故障就壞了這麼多零件。
就連重要的 RFI 濾波零件都沒裝上,真是省料省到家了。
難怪能賣那麼便宜,故障率又是那麼高。

楼主:
馬來西亞這邊只能買到這類大陸的產品了別無選擇。

网友:
維修文詳盡,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的維修分享,這台看起來蠻大台,
想不到內部竟然這麼省.......
經過大大的巧手,以讓他恢復正常了,
照片也拍的很清楚。

楼主:
謝謝Y大的評分與肯定。

网友A:
挖勒~~~接收數位訊號的那顆選台器...居然整合到板子上面去...
而且~~~完全沒有抗干擾裝置...還真是精簡阿.....
要是遇到雷擊...整台就可以馬上報廢了...

网友:
真是`灰熊`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挖勒~~~接收數位訊號的那顆選台器...居然整合到板子上面去...
而且~~~完全沒有抗干擾裝置...還真是精 ...

因為價錢也很“精簡”所以一分錢一分貨吧!

网友:
又是大陸的另一件黑心商品一次壞這麼多顆零件

网友:
一分錢一分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好像很少看到dvd以連這種地方也壞,大部分都是馬達,品質真是x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好像很少看到dvd以連這種地方也壞,大部分都是馬達,品質真是xx ...

這可不是DVD,而是DVB。

网友:
嘩....多簡陋呀...真的不會長時間供電...害怕會燒毀呢

网友:
恭喜功喜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