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電容表+示波器量測電容器好壞

楼主(2011-05-13):
相信各位維修時常碰到不知如何去判定電容是否確定是好或壞,全部換新品又會找不到適合容量的電容,要買新品又耗時、、、
測量順序;
1.先用電容表測量(容量接近正常值並不代表是好的),容量差太多則不需考慮(直接更換吧)
2.用示波器本身提供的1KHZ方波信號,直接將電容器並連接上,表棒也直接接上1KHZ信號端
連接圖
1KHZ信號
電容表測試故障電容160V/4.7UF原來這顆電容電容表測量容量為正常,放久了容量變小了
示波器測試故障電容160V/4.7UF
電容表測試故障電容50V/4.7UF
示波器測試故障電容50V/4.7UF

放上正常4.7UF電容時
放上正常1UF電容時

電容表測試故障電容160V/2.2UF
示波器測試故障電容160V/2.2UF

請各位觀察一下 1UF和4.7UF正常電容,可以過濾的高低頻圖形,而故障電容是否該過濾的頻率好像沒啥作用(尤其是50V/4.7UF幾乎完全失效)有發現了嗎?
以經驗告訴我,大於1UF高頻段都會被壓低電壓,4.7UF以上正常應該約為一橫線(全都被過濾了)那上圖波刑則等同高頻無法過濾,當然這是以1KHZ信號為基準測試換個頻率結果當然會不一樣(目前我沒信號產生器只能以這信號做為基準測試)
接下來看看哪位大大可以依循這種測試方式想出可以測試出電容好壞的電路供大家能準確測試電容好壞之電路(期待中),畢竟示波器不是大家都有。
製作測試電路應該輸出多段頻率、檢知過濾電壓、多少容量以上應該過濾哪個頻率以上(這是我個人想法,目前沒心思去設計還請有興趣的大大想一想吧)。

再放上一個容量較大的電容160V/220UF故障電容做比對
電容表測量尚有34.6UF
示波器測量
明明電容量還超過前面正常電容好幾倍,但是示波器看起來則這顆電容完全沒有作用(正常為一橫線),差別明顯吧?

网友A:
大家在看chlu的示波器教學文時,特別是對示波器完全都不了解的新手,不要認為好的、高級的示波器才好用。便宜的就不想買或覺得不好用。

這種應用範圍還遠低於20Mhz示波器的能力,所以一開始入門不一定要採買高級品。
如照片中的電容表一個要一千元,而二手的20Mhz在網拍上也不過一千多元。以C/P值來看,可是超值得的。
對示波器有興趣的人,不妨考慮從低價入門為先。
(時代進步了,很多以前的門檻,現在輕易就跨過了。)

网友A:
還有,還有。用電容表測電容有時真的不太準,只能說有電容表的人比沒有電容表好很多。
如果用頻率加示波器來看電容表現,應當也是不錯的另一種方法。
雖然看波型不像儀器能量化電容的品質,但至少可以看到多一點的細節。

只有低價電容表的人,最好不要拆下並測電容沒問題又裝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在看chlu的示波器教學文時,特別是對示波器完全都不了解的新手,不要認為好的、高級的示波器才好用。便 ...

大大說的是,不要認為高階示波器才好用,其實一般20MHZ示波器大部分都派得上用場,高階示波器一般我只拿來捕捉瞬間訊號用(只因為它觸發後可以將畫面停止),想玩玩看得真的只需買低價低階示波器就很夠用了、、、

网友B:
感謝陳大~~剛剛是玩了一下~~真是帥呆~~~
那在電路板上的可以直接量嗎??

楼主:
電路板上通電測試只能測出是否濾波完不完整(不完整會有雜訊,電容故障),但不能完整測試出電容是否正常
林大----你多去測試一下會想到很多、、、其實都不難,原來如此、、、

网友(2011-08-10):
引用 网友A:
大家在看chlu的示波器教學文時,特別是對示波器完全都不了解的新手,不要認為好的、高級的示波器才好用。便 ...

最近也買了一台入門的二手示波器,
嗯,比照大大的方式好好來研究一下...

网友(2011-09-12):
如此看來,電容好壞還是需要示波器來看波形才準,
真受益,本以為電容漏液、鼓包等明顯故障才是壞了,
想不到電容也是一門專業學問。

网友:
受獲良多謝謝技術供獻感恩>>

网友:
怎麼講....電容表示測個"容量",示波器卻可以測"功能"....

网友C(2011-10-14):
引用 网友A:
還有,還有。用電容表測電容有時真的不太準,只能說有電容表的人比沒有電容表好很多。
如果用頻率加示波器 ...

((只有低價電容表的人,最好不要拆下並測電容沒問題又裝回去。))

只有低價電容表的人,除此之外,不然還能有啥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陳大~~剛剛是玩了一下~~真是帥呆~~~
那在電路板上的可以直接量嗎??

直接在板上量波形如果漣波超過-5%即可認定電容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低價電容表的人,最好不要拆下並測電容沒問題又裝回去。))

只有低價電容表的人,除此之外,不然還能 ...

這舊文已經有很多討論了。低價電容表看得到容值(容量),看不到D值(體質)。

這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說,有了LCR電錶以後,我就沒在碰低價電容表了。
一是低價電容表的測量方式誤差「有時」不準;另一是看不到D值

要確定拆下的舊電容能否再繼續使用,還是要用LCR表。
當然囉,如果你要省錢,也願意甘冒風險,舊電容當然也可以再裝回去。
只是可能偶而會修不好。

网友D(2011-11-19):
因螢幕故障(應該單純爆容)又沒替換電容~只好撿換過未爆的電容!
請問~我用電容表量470UF25V的電容(換下的)~測得510~530
請問~這電容是好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螢幕故障(應該單純爆容)又沒替換電容~只好撿換過未爆的電容!
請問~我用電容表量470UF25V的電容(換下的)~ ...

要確定好壞由電容錶測得的容量並無法來確定,以我個人的認知經驗--
1.電容錶測得容量大於標示容量%5以上,大部分是故障(以示波器會看出對1KHZ以上並無濾波功能,更何況大部分螢幕PWM頻率遠高於1KHZ,幾乎電容等於沒有作用。
2.電容錶測得容量小於標示容量%5到%10,可能只是容量衰退(以示波器會看出對1KHZ濾波功能與正常電容濾波功能差異並不大,則以電路上判斷此電容作用來決定是否更換。
3.電容錶測得容量都正常於%5以內,若是作用於PWM電路則一定會用示波器+頻率測試來確定好壞。

以您測得數據而言都已超過%5,要是我一定會更換新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確定好壞由電容錶測得的容量並無法來確定,以我個人的認知經驗--
1.電容錶測得容量大於標示容量%5以 ...

感謝回答~~雖然聽的很矇懂~但知道答案就是(換)~
感謝chlu的回答!

网友(2011-12-22):
感謝大大分享,受用無窮

网友(2012-02-21):
看了此篇!!我決定買示波器....

网友:
網路上有一篇有趣的文章:99 Cent ESR Test Adapter,原始網頁失聯了,還好我有下載備份成 .mht 檔案,有興趣者可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