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螢幕外接變壓器問題

楼主(2011-05-13):
有一個液晶螢幕外接變壓器問題想請教論壇裡的前輩

A液晶螢幕背後的貼紙上的輸入電壓電流為 12V 2.6A
A液晶螢幕外接變壓器的輸出電壓電流為 12V 3.0A

現在將這個液晶螢幕外接變壓器拿給B液晶螢幕使用
B液晶螢幕背後的貼紙上的輸入電壓電流為 12V 3.8A
可以替代使用嗎?

因為發現螢幕畫面會閃爍,開機時間愈久畫面愈不清楚。

网友:
電流不足,應該不能用

网友:
A液晶螢幕外接變壓器的輸出電壓電流為 12V 3.0A

現在將這個液晶螢幕外接變壓器拿給B液晶螢幕使用
B液晶螢幕背後的貼紙上的輸入電壓電流為 12V 3.8A
樓上的大大,A的變壓器雖然輸入的電壓一樣,但電流明顯小了一些,用久了以後,因電流的不足
變壓器會發燙,造成輸出電壓不穩,因此A的變壓器不能給B的使用,應另外找一個大於或等於
3.8A的變壓器來使用,以上解說如有不對的地方也請版上的前輩指導,謝謝~~

网友:
機器老化了,所需的電流會越來越大,所以電流量應該增加,才可以穩定的供電

网友:
電流不足,應該用不久
還是換一個電流大一點 比較好

楼主:
螢幕的詳細規格

螢幕規格

螢幕規格

變壓器的詳細規格

外接變壓器

外接變壓器

螢幕一樣會閃爍,開機時間超過10分鐘後就會有一層薄霧

螢幕閃爍與薄霧

螢幕閃爍與薄霧

AD板

AD板

AD板

上燈管1

上燈管1

上燈管1

上燈管2

上燈管2

上燈管2

下燈管1

下燈管1

下燈管1

下燈管2

下燈管2

下燈管2

高壓板

高壓版

高壓版

高壓板電壓

高壓版電壓

高壓版電壓

面板排線

面板排線

面板排線

2燈管全亮無閃爍

2燈管全亮無閃爍

2燈管全亮無閃爍

1燈管在外 1燈管在內 螢幕一樣閃爍

1燈管在外 1燈管在內 螢幕一樣閃爍

1燈管在外 1燈管在內  螢幕一樣閃爍

高壓板與燈管應該是正常的,請問有人知道是面板的問題,還是AD板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螢幕的詳細規格

2燈管全亮無閃爍--------正常
1燈管在外 1燈管在內 螢幕一樣閃爍------不正常
閃爍問題 :
請問燈管是外接新的還是原來的燈管拆出來測試,若是2燈管是外接新的燈管測試,那表示原來燈管有問題,若是拆下舊燈管出來測試,那可能裝入燈管後有接觸不良問題  ??

网友:
會閃爍,會有一層薄
個人感覺是T-COM版有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拆下原來的燈管做測試的,不管是內接上燈管外接下燈管或內接下燈管外接上燈管,螢幕都一樣會閃爍,但燈管是不會閃爍的,2個燈管都外接時也不會閃爍,不接螢幕訊號線時顯示 NO SIGNAL也不會閃爍,所以我初步認為應該不是燈管與高壓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拆下原來的燈管做測試的,不管是內接上燈管外接下燈管或內接下燈管外接上燈管,螢幕都 ...

螢幕都一樣會閃爍,但燈管是不會閃-----懂了,您閃爍不是燈管造成的
那最大可能是T-CON 問題,是不是於閃爍其間測量T-CON各組電源看看是否變化或是濾波不良造成

楼主:
液晶面板 奇美 M150X1 Rev.C3

排線  請問右邊的該軟排線要如何拆下

AD板到面板排線

面板基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晶面板 奇美 M150X1 Rev.C3

拍得太小看不清楚、、、應該是右邊軟牌連接處塑膠往上撥就可抽出排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把棕色卡榫往上就可以打開嗎

网友:
是的,裝回時排線插入後在往下壓即可(很脆弱要小心)

楼主:
底下是T-CON的電壓,量測的時候未接上燈管,有接上VGA訊號線連電腦,電壓是否正常?
連接T-CON的軟排線有拿起來重新安裝,閃爍情形一樣會有,而且面板溫度很高,比一般的微溫高很多。

後來發現軟排線連些面板處有些黑黑的,用衛生紙擦一擦後,重新將所有連接線裝回測試,面板溫度已經恢復正常,螢幕也不閃爍了。

使用超過30分鐘後,螢幕又開始閃爍了,只是頻率變少了,面板溫度微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下是T-CON的電壓,量測的時候未接上燈管,有接上VGA訊號線連電腦,電壓是否正常?
連接T-CON的軟排線有拿 ...

試著把連接的排線、端子用接點清潔劑清潔一下看看

网友:
喔~原來軟排線連些面板處有些黑黑也會造成....多學一樣...感謝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螢幕已經組合完成測試中,閃爍情況久久會閃一次並不是很嚴重,若是閃爍的很嚴重再拆開清潔,謝謝chlu多次提供意見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