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買了個新的三用電表 不會測量電容量

楼主(2011-05-13):
他說可以測量 電容量 但是好像沒有測量電容量的插孔
我想請問大家一下要怎麼測量電容量
網址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2167994978 我是用這型的電表說可以測量電容量
但是沒有電容的插孔  有測量電容的檔位
好奇怪 該不會是假的電容檔位

网友:
這款 電容量測 最大只到200uF ,這實在太雞肋了
而且我那台根本不能測
我拿去送人了

网友:
轉到電容檔位,表筆直接接觸電容腳量測

不好量測的話,有的會用鱷魚夾去夾電容腳

网友:
有電容插孔阿..
在ma那邊阿...

网友:
對阿電容孔在ma上
就是ma+com就可以良電容了
電容  20nF-200nF-2uF-20uF-200μF
最大只到200μF

网友:
我也有一個 很瀾

网友:
不會連說明書都沒有吧?便宜果然沒好貨

网友:
在實務上…只能測到200uf, 真的不能滿足!

楼主:
感謝大大 教學果然是 ma+com就可以良電容了
剛剛有測試 遙控器的小電容47uf 測量前要先放電一下短路
之後對準正負極 測出來46UF有一點小誤差
超過200UF就無法測量了 還是要買專業電容表
謝謝各位大大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