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求助 奇美CMV CT-722A螢幕偏黃,有線條

楼主(2011-05-13):
請問各位高手,這是什麼問題?

网友:
讓我雞婆一下……大大…您 po 錯區了喔!
您這問題應該到"顯示器維修"才對。
您這叫…亮線…不好處理了!

楼主:
sorry 放錯位置了!

网友:
面板故障亮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救嗎?

网友:
勉強再使用吧!
不然有榔頭可借你!!

网友:
按一下軟排線看是否會消失(亮線位置,t-con跟面板相接的軟排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減用吧,沒得救

楼主:
回复 网友B:

畫面偏黃,是不是燈管老化的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1、 畫面偏黃,是不是燈管老化的問題?
2、這條線,有時會不見,有時會出現

网友:
間歇性的故障問題是不好抓,
參考盧大的方法試試看,或把 t-con 排線拆下來清潔
插回時要固定緊,說不定可改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1、 畫面偏黃,是不是燈管老化的問題?

一般燈管老化,偏紅的機會大,線條你還是要拆開來像w大說的清一清排線,軟排線壓看看
才可以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