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oneer DV-535K 托盤故障維修

楼主(2011-05-13):
正考慮此篇維修文是要貼在家電區或維修例區,想說音響區真的也滿冷的,
所以貼在此處希望能熱絡一些。

Pioneer DV 系列都有一個為人垢病的通病,使用一段時日後,托盤就不聽話了,
按退片無法停住,伸出來就直接收回去了,手上處理過的型號有 DV-515,DV-525,DV-535K
都是相同的毛病,其實處理的方法很簡單,在不換零件,不花一毛錢下,把托盤位置的微動開關拆下來,多搖幾下,壓緊一點,裝回去就好了,以下看圖:

此款具有K歌的附加功能

此款內部基板和 515/525 有不同的佈局,
主要時把 D/A 板移至播放機底下去了

將播放機拆下

播放機下的的 D/A 板

元兇就是它,藍色的微動開關

微動開關的基板,撥動三個卡扣就可以拆下來了

微動開關的正常位置是在中間,托盤退出至頂點時,扳桿向右
托托盤完全收進時,扳桿向左

完全退出時不再自動收回了

進片後
完工。

這樣又可以撐一陣子了,而且不花一毛錢!
謝謝耐心看完

网友:
花一點錢滴幾滴去漬油和WD-40會撐更久.

网友:
所以說原兇是微動開關內部接觸不良了?那就應該噴點 WD-40 進去!

塑膠類的機件還是不要用普通的油脂去潤滑,凡士林倒是不錯的選擇不會讓塑膠脆化。

楼主:
WD40 確實是粉好用的清潔除銹工具,但是 WD40 有個缺點,噴完後油油的一大片,畢竟它也是油,會不會對塑膠有影響,恐怕需要時間才知道了.

网友:
恭喜完修~   原來【微動開關】也會造成~托盤位置不聽話

ps:這個機器~   咱也有   在網拍買的兩台 2手  DVD-535K!!  看DVD 與  聽CD的品質都很棒^-^
功率消耗只有 10watt^-^
ps:以後咱的機器有 ~托盤位置不聽話【之情況發生】的話~ 再來參考樓主的方法^-^

网友(2011-07-07):
我也有一台dv-525,也是這樣吐舌頭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