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怎麼換一個喇叭鎖[初階篇]

楼主(2011-05-13):
喇叭鎖幾乎是家家都有,大家的家裡鎖壞了是找人來換還是自己換呢?自己換的好處不只是省錢而已,還有是一種樂趣,如果你把初階篇與進階篇都看完,你換的喇叭鎖一定比請鎖匠來換還好喔!
要換喇叭鎖前,我們先確定一下門外與門內的定義,門外就是要用鎖匙開啟的那一邊,門內就是按下鎖門按鈕那一邊。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要如何拆下舊的喇叭鎖,我們要門內,找到喇叭鎖頸部的小孔,然後找一支稍尖銳小針對著小孔插入(1),這時你應該會感受到有些許的彈性,請繼續插入不要放開,然後把握把與插入之小針同時拔出(2)。

如果做對了,應該就是如下圖︰

接著用一字起子撬開門內喇叭鎖頸部與門上的圓形飾蓋︰

原來螺絲是藏在這裡︰

把螺絲拆下後︰

由門外將喇叭鎖抽走,再把下圖中螺絲拆下︰

到這裡,我們就完成把喇叭鎖從門上拆下的工作了。

以下是我準備換上的新喇叭鎖︰

有一點要提醒大家,我們在買新的喇叭鎖時,要告訴店家鎖舌是多長的,一般木門上的喇叭鎖大多是裝51mm或60mm的鎖舌,如果大家不清楚,可以把舊的鎖舌拿給店家看即可,下圖就是兩種規格的對較圖︰

把喇叭鎖門內朝前,用左手姆指及食指輕輕頂著門內握把,右手拿尖物(新的喇叭鎖有附)插入喇叭鎖門內頸部小洞後,左手姆指與食指同時將門內握把往前頂出,此時再把尖物拉出,即可將門內握把分離喇叭鎖。

接下來要裝上門之前,大家要注意一個細節,鎖舌的外卡榫(1)要卡住喇叭鎖的外卡榫(1),鎖舌的內卡榫(2)到卡住喇叭鎖的內卡榫(2)。

如果你裝對了,就是如下圖所示︰

下面這個飾蓋是在喇叭鎖門外,它可以旋轉調整,調整什麼呢?等一下就會用到了。

先裝上鎖舌(要不要先鎖上螺絲均可,但是一般是先鎖上),鎖舌斜面的方向就是門要關上的方向(紅線表示關門的方向),裝反了門就會關不上。

注意上下卡榫的位置︰

如果裝對了,應該如下圖︰

再來調整喇叭鎖門外飾蓋,調整這個是要控制喇叭鎖與鎖舌的咬合深度,或者說是喇叭鎖與門的厚薄度調整,通常是先順時針到底,然後從門內看喇叭鎖與鎖舌咬合多少,如果不夠一半以上,那就逆時針1、2圈直到咬合一半以上,當然也不要咬合太多,否則鎖舌不會自動彈回。
這個動作一定要試,否則有問題時還得再拆一次。

接下來把鎖螺絲的圓蓋裝上並鎖上螺絲,大家注意看圓蓋上的螺絲孔周圍有打上一些刻痕(1),那是防止螺絲鬆動用的,所以當你在鎖螺絲到最後的時候,會像在轉棘輪板手那樣"卡卡......",另外圓蓋有一處是凹下(2),通常這一端是向著鎖舌(不強制)。

再來把門內飾蓋上的缺口對準上圖圓蓋凹下處壓進去即可。

最後注意看喇叭鎖門內握把頸部有被打凹處對準喇叭鎖體尾部的凹槽,或者是握把頸部的長方形孔對準喇叭鎖頸部的圓孔,將握把慢慢推入。

最後在門還打開的情形下,測試將喇叭鎖左右轉動,手放開後是否會自動彈回?如果剛剛喇叭鎖與鎖舌咬合的調整有做好,那一定不會有問題。

還有一個步驟可不能忘了,在門是打開的情況下,將喇叭鎖上鎖,然後用鎖匙看看是否可以打開門,再叮嚀一次,這個步驟一定是要在門打開的時候做,否則一旦鎖匙打不開就得叫鎖匠來了。

咦!外面怎麼那麼吵鬧?啊娘喂!門外都是鎖匠工會的人馬,這下不逃不行了,進階篇我們下次再聊!

网友:
如果螺絲洞,年久變鬆
拿支免洗筷插進去折斷
鎖螺絲就緊了

上回有個妹
說她的喇叭鎖常常不小心自己順手鎖住
於是偶把它轉個方向
改成外面鎖
好啦好啦
偶承認妹是瞎掰的

网友:
什麼都自己換
什麼都不奇怪

网友:
還好還好,還沒教怎麼開鎖跟打鎖。。。。不然就開火包圍了。

不過,我好像有看到之前在阿X的黑衣人往WISH那邊移動了。

网友A:
快沒飯吃了,大家都自己換,我要吃啥麼?:)換一個喇叭含施工才300元,真是難賺

网友B:
看來~wish大除了不會生孩子外..應該什麼都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來~wish大除了不會生孩子外..應該什麼都會

他不會自己生,不過可以讓很多烏骨雞學姊幫他生。。。。由他貼過的烏骨雞學姊的照片就知道了。

以下應該是實例吧。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512/5/2rfoi.html

网友:
雖然自己換過幾次喇叭鎖,但是先前從沒看過教學文章,沒想到 W 大連這個都能解說的這麼清楚。

安裝時要注意門與門框的間隙不要太大,否則一片提款卡類的卡片就能開了。
其實喇叭鎖是最好開的鎖,根本就不需甚麼萬能鑰匙,只要一片木板與鐵鎚就能不留痕跡的開啓了。

我還是保留一下的好,在網路上不要說太多,免得讓有心人士拿去做壞事。
我只想講喇叭鎖真的很不安全,要怎麼開鎖都行,是防君子的鎖。

网友:
初階篇..
意思是還有會中階..進階
有種感覺..再教下去,你會被追殺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沒飯吃了,大家都自己換,我要吃啥麼?換一個喇叭含施工才300元,真是難賺

現在起禁止轉移技術給W大!~~~

楼主:
說!到底是誰把裝喇叭鎖的技術轉移給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說!到底是誰把裝喇叭鎖的技術轉移給我的?

這小的不會,決對不是偶!

楼主:
回复 网友C:

當然不是你!是烏骨雞學姐教我的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當然不是你!是烏骨雞學姐教我的啦!

喔!W大的烏骨雞學姐不只是多,
而且還是個個有專精,
她們才是防礙資訊發展的先驅!~~~

网友(2011-07-16):
有圖有真相   又有教學

真棒以後就可以自己動手DIY囉

网友:
啦叭鎖我是在特力屋之類的店內看教學學會的(很多DIY賣場內有教學影片)
目前自宅內房間浴室用的喇叭鎖要換時都自己換(很少換...買鎖時內有說明圖看一下就會了)
其他的目前尚由親友代工幫忙服務...等有機會學起來也不錯
還是謝謝分享

网友D:
這是一篇好文.
如果照片上的手是站長的,那是看起來已經超過60歲的手,若是還沒60歲,那真的是經歷風霜的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這是一篇好文.
如果照片上的手是站長的,那是看起來已經超過60歲的手,若是還沒60歲,那真的是經歷風霜的手. ...

那W大就真的很厲害了

60多歲還會用電腦耶   強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W大就真的很厲害了

60多歲還會用電腦耶   強

我的客戶中年紀最大的快80歳了~
不過很多小問題,我都是教了又教。
一段時間後,又問我同樣的問題~
不知道我以後會不會這樣~

网友(2012-04-15):
很實用的教學,圖文並茂,又多學了一些,感謝!

网友:
那個重點別忘了 !!

測試時記得鑰匙要帶出來哦 !!

自己被鎖過一次哦 !!

還好 !! 門縫大 ~~ 拿個名片插入打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