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是電阻還是電感?

楼主(2011-05-13):
素啥?

素啥?

原來在L1500的位置

電路板

電路板

電視遙控器的接收板

遙控器的接收板

遙控器的接收板

請問這是電阻還是電感,因為好像有冒煙出,本來以為是電阻,用電表也量不到阻質,今天去電子材料行購買時,店員說好像是電感,而不是原來認定的10歐姆的電阻,所以上來請問幫忙解疑.

网友:
電阻型電感

网友:
電阻的色碼至少有4圈,而且不會用淺綠色為基底色。

网友:
看起來像電感,但PCB是印c1500->應該是電容,煩PCB背面追線路判定

网友:
L1500  ---> 電阻型電感
C1500 --->  電阻型電容(104 、0.1uf )

网友:
真像是披著羊皮的狼 0.0 ~ 真難搞懂 = ="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來在L1500的位置

電視遙控器的接收板

果然如各位前輩所說,是電感沒錯,已在電子街取得同感值更換.
感謝各位前輩!

网友(2011-07-14):
可以長知識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