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已放棄]風速計

楼主(2011-05-13):
希望能準確測得 0.4m/s 的風速計
或是請介紹哪一把能達到要求的
感謝各位 m(_._)m

目前看中的是 AR-816
據說能 0~30m/s
是規格標示隨便嗎?還是真的那麼有能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能準確測得 0.4m/s 的風速計
或是請介紹哪一把能達到要求的
感謝各位 m(_._)m

要量到30米/秒....是有啦.風要很大.大約2X米時....你會站不住吧.
那如果要量低的話.......似乎沒一支量得準的.
雖然那個風扇很輕.隨便都會動. 不過.我沒試過0.4米/秒.我也沒法子知道它在這麼低的狀況下是否正確.

网友:
剛才拿手上的 LM-81AM 去量一下我家的風扇.
是可以量到 0.1m/s 沒錯.
控制得好.可以穩定的停在 0.1m/s 只是....我不確定對不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我不確定對不對。
關於這一點,我也詢問過賣家,賣家都不能給個確定的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我不確定對不對。

不過.這個對不對的問題在於這個風速計的"校正"
你可以把它送驗, 或是送校。
我是沒必要用到這麼細。我只是看說我家外面的風力有沒有到12米/秒,要買那一台風力發電機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說的也是

市面上買不到可以保證準度的
就只有送校一途了

感謝開示 m(_._)m

風力發電要看平均風速
我是想土砲腳踏發電啦,一兼兩顧
要發電,不能偷懶,認真的踩囉

网友:
回复 楼主:

說實在的AR-816測出來的值參考就好誤差還滿大的
如果預算比較高的話可以買熱線式風速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熱線式比較準很多
價格普遍也 =口=|||

我想…應該可以爭取經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