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終於知道.超級不亮且不省電的省電燈泡了

楼主(2011-05-14):
先前有網友PO一顆省電燈泡的維修實例..
但那顆省電燈泡...卻一點都不省電...
請參考這位網友的維修實例吧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7%9C%81%E9%9B%BB

但這不省電就算了.....
前幾天去一位客戶家安裝網路線路..由於是黃昏時段才去安裝的..
裝到一半~~~天黑了..請他們開燈...
結果~~這燈一開..開了3顆燈...且只有4坪左右的房間..
3顆燈的亮度居然超級暗...筆一枝40W的日光燈還要暗...
因為那房間有電腦..用的燈泡卻跟先前那位網友PO的維修實例所使用的燈泡是一樣的..
很暗就算了..卻還不省電...由於那房間要使用電腦..
那種亮度..就跟一支10W的傳統日光燈一樣....
根本不適合使用電腦..太傷眼睛了...

這終於讓我見識到..最耗電又最不亮的球型省電燈泡了...
最後幫他們裝上一顆省電的23W螺旋省電燈泡...
亮度暴亮....整個房間1顆燈泡就亮到讓人感覺眼睛不會那麼酸了.

只能說~~大家還在用那種假的省電燈泡的~~~要趕快換掉了..
以免傷眼又增加電費

我昨天買了一顆台電用的機械式瓦時錶...
下星期會收到...我真想驗證看看..台電到底算不算虛功的電費...
我會將我那顆電子式的瓦時錶一併比較..
畢竟到目前為止~~~我那電子式的瓦數表..只能算出實功..
虛功無法計算.....為了驗證傳統的機械式瓦時錶會不會算虛功..
請大家拭目以待...

至於我為何會執著台電會算虛功...那是因為~
我家有一顆110V的1樓在用的瓦時錶..
那顆錶燈也只有1之40W的日光燈在運作..根本沒接其他的電器產品..
而且那40W的傳統日光燈每天固定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這段時間才會開啟
而最早的話早上9點最晚到晚上11點半...
平均約使用13小時...以這個月的使用日數為59天台電計算使用度數為55度..
請問~~這要幾W才有可能59天用掉55度..光是40W的傳統日光燈而以喔..
畢竟那條電只供應110V..且..以前因為有開店營業..
從原本的家用電被強制改為營業用電..錶燈也沒被換過
而營業用電本來就很貴了..所以那條電幾乎沒再用..
畢竟我家有低壓電力的非時間用電經常契約(以前稱為動力電)
一樣可以營業用的..我單然用經常契約用電..
也因為這樣~~才讓我有機會測試一支40W傳統日光燈2個月下來要花多少錢..
但因為這樣~~還是有人不相信傳統台電電表會記入虛功...
因為~~我也無法百分之百肯定會記入..畢竟我有預留一個插電孔..
也不知道有沒有人去使用它...為了驗證百分之百他會記入虛功..勢必要有東西來實驗..
所以~~等我購買到的瓦時錶到手..大家就可以知道了..到底會不會算虛功..

在此先讓大家看看
我家的瓦時錶與繳費單的計算吧

這支日光燈就是固定大約時間開啟關閉的
若那個插恐在這段時間內都沒人去使用...
光是一支日光燈的電費..就有多嚇人了...
有的都好幾10支耶....難怪有的電費都要繳上好幾千元..
有的都破萬..不是沒原因的..

网友A:
一度電是一千瓦小時電力。
如果是55度,那麼這些電力就是55000Wh,假設平均一天是開13個小時,59天就總共為767小時。
55000Wh / 767h = 71.7W
多了30多瓦不知道從哪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度電是一千瓦小時電力。
如果是55度,那麼這些電力就是55000Wh,假設平均一天是開13個小時,59天就總共為 ...

是阿~~不知道從那邊來的阿~~~
一支40W日光燈加安定器電子式的W數計...怎麼看也只有47W
規格也寫47W..所以~~~等我的機械式瓦時錶到手之後~~
就可以見真章~~
在網海之中..大家都說台電不算虛功...到底算不算...
等我實際測試了就知道~~~
反倒是~~我那個電子式的..只計算實功而不去算虛功
跟網海中大家所說的~~電子式的會計算虛功...
怎麼跟我實際遇到的狀況~~有點相反..
我那電子式的~~本身也是瓦時錶...
到時我會2種錶同時進行測試
到時候..就能知道...網路上的資訊是不是完全正確了
目前只差~~我沒有台電專用的電子式瓦時錶...
大同好像有作..賣家也有在賣..但沒看他PO上網...
也不知道價錢..所以我就沒買了..

网友A:
這個我猜測可能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電表確實有算到虛功,另一種則是我們時間推斷上有差異(實際使用幾個小時)。
我是比較偏向猜測時間推斷上的差異,因為我們不知道哪時候抄表,或是我們無法非常精確計算出每一天,到底日光燈開多久,會有這樣的誤差。差異的幾十個小時,那就差多了。
http://5i01.com/topicdetail.php? ... 01&last=2165959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我猜測可能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電表確實有算到虛功,另一種則是我們時間推斷上有差異(實際使用幾個小 ...

抄表時間都給你了阿......
上面寫得很清楚...一共使用幾天....

你該也不會看電費單的格式吧....

至於精確計算.....等我的機械式瓦時錶到手..就可以驗證了
傳統日光燈~~是固定的W數~~虛功也大..
最容易測試的了

网友B:
台電計測用電有瓦時計(單位為kWh)以及乏時計(單位為kvarh),前者紀錄實功,後者紀錄虛功,並依兩者度數計算功因(PF),而一般家庭用電的確是僅紀錄實功,測試數據與實際用電差異一般是未納入啟動電流或是屋內線路損失所導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電計測用電有瓦時計(單位為kWh)以及乏時計(單位為kvarh),前者紀錄實功,後者紀錄虛功,並依兩者度數計算 ...

其實~~~很多東西~~都只說理論...
但是....就算是真的這樣....
但我為何找不到任何一份使用機械式瓦時錶...
用一個固定的虛功與實功的電器產品來一個長時間驗證?
到目前為止~~我根本看不到相關的實際紀錄...
都只是文字敘述與理論敘述...

畢竟~~有疑問~~就必須實際哪出東西來測試~~
以驗證電流表看到的並不代"機械式瓦時錶"就是這樣計算...

可是~~就是找不到相關的圖文資料..
這兩天看能不能收到機械式瓦時錶..要是收到~~我就先下去實驗

网友B:
不然就使用電阻、電阻+電容或電阻+電感等模擬不同功因負載,觀察實際電流與瓦時計動作情形
畢竟日光燈消耗功率並不固定,也不能算是恆定負載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有看到抄表時間.....但這是日期.....沒有「時」,那是早上抄表還是晚上抄表?還是中午抄表?這跟我們計算這段時間內,日光燈用多久,有沒有符合台電上一次抄表至這一次抄表時間段差,多少可能會差幾度電。那或許就差1~2個千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然就使用電阻、電阻+電容或電阻+電感等模擬不同功因負載,觀察實際電流與瓦時計動作情形
畢竟日光燈消耗 ...

傳統日光燈消耗功率並不固定??
開也只開那一下...就一直開著..也沒在關..
就算不固定也只在那個瞬間啟動..
而且~~電子式的瓦數表~也沒看到有異常跳動的現象..

网友B:
應該是說啟動這段期間,另外環境溫度也會對其功率消耗有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有看到抄表時間.....但這是日期.....沒有「時」,那是早上抄表還是晚上抄表 ...

要是只有47瓦...10小時頂多也才470W......
更何況.....台電是以4捨5入法下去計算的....
光是這一點的差異...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說啟動這段期間,另外環境溫度也會對其功率消耗有影響

所以~~~
東西到手之後...比下去~~就知道了...

剛剛查了一下我的物品~~
居然用宅配通寄出..
看樣子~~最快明天就可以實驗了
來驗證10小時至24小時的長時間點亮實驗測試

网友D:
可以請台電來測試
或是請台電更換老舊電表

另外...
會不會是漏電導致額外的瓦數

順大家裡不是有電力監測的儀器嗎
接上去就可以來比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請台電來測試
或是請台電更換老舊電表

正在等~~~傳統式機械式瓦時錶~~還在運送當中~~~
等東西收到了~~就可以知道了

至於漏電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一個NFB接到40W的日光燈...
那NFB切掉..瓦時錶是連動都不會動的...
而且~~請看一下錶數...
84年的瓦時錶...我老爸真的幾乎都沒給他動過....
更何況~~真正有在使用的是..我回到自家重新開業的那一年才開始使用的..
都已經快3年了..你們算一算~~是不是差不多剛好這錶的目前度數....

网友B:
回复 网友E:

有勾錶就可順便勾上,順便量一下VA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E:

有勾錶就可順便勾上,順便量一下VA值~

那是一定要的...我打算將可以測試的儀表都接上...
下面這兩個..再加上我購買的機械式瓦時錶
3個錶同時測試...到時我會邊測試邊PO文..
每1個小時左右..只要我有空我就將新的數據拍照PO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