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CUV4X 無法開機

楼主(2011-05-14):
一台很舊的電腦,在使用中突然重開機,有聽到逼一聲,之後就當機,從此從沒發出任何聲音.
開機後,CPU風扇有轉,機殼外面PWRLED有亮,主機板上面的STANDBY_LED卻沒亮
起初認定電源供應器有問題,經過仔細量測(單獨測電源供應器,或是接主機板) 都是正常的
甚至換了另一台電腦電源供應器,都還是無法開機
所以,確定不是電源供應器的問題
後來,尋找STANDBY_LED的線路,在一個NPN電晶體停住了,另外兩腳分別是5vSB , 接地
STANDBY_LED 是好的,有通電試過
是NPN電晶體壞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暫時別去管那個standby_led

可以先量看看PCI插槽的A14看看有沒有3.3v
再量看看power sw排針上面有沒有電壓

楼主:
回复 网友B:

PCI插槽的A14 沒電壓
後來找到一個電源控制IC    HIP6012
PHASE 0V
UGATE 0.1V
LGATE 1.7V
SS 2V
其他應該都正常

然後我把電源供應器的3.3V 直接加在 UGATE,LED小亮
進一步加在PHASE,LED很亮,終於聽到逼一聲
目前主機板只有插CPU ,其他早就拔掉了,現在不知如何處理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咦......逼一聲是POST有過,開機的聲音?

如果說,這個電壓出現就能開機的話,那就查修這邊的電路
直接將ugate接3.3v其實是很冒險的做法,因為沒辦法去知道輸出電壓會是多少
對後端的電路可能會造成損害

如果這邊是5vsb轉3vsb的電路的話(插上power supply,不要開機),查一下上管的D極有沒有5V輸入
沒有的話就往前找,有的話就檢修這邊的電路

之前敝人有遇過RT9214,VCC跟PHASE電壓都從12V被拉低到1.xV,結果是RT9214損壞了
可能的話,查一下HIP6012的VCC跟PHASE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我覺得你們偏離主題了..

待機電源LED故障與否應該不至於影響到系統開機....請你
1.拆機,裸測系統,上主機板、CPU、RAM、顯示卡,看會不會順利
跑完POST程序~嘟一聲出現POST畫面...

2.可以搭配除錯卡看錯誤碼停在哪

光一個按下POWER-SW後只有CPU風扇轉、POWER-LED亮的情況
故障範圍就很廣了..

楼主:
剛開始遇到電腦無法開機,拆開電腦看一看,能看到的場景不多
畢竟不是專業維修人員,只是電機系畢業而已
看到LED不亮,拿出使用手冊看一看,知道是電源方面的問題,才會有之前提出的問題(看似愚蠢)
只後在網路上找了一些資料,主機板上面晶片型號的Datesheet看了看
目前確定是電源管理IC    HIP6012 附近的問題,只是還不確定是IC本身,還是周邊的MOSFET
這附近的電源都是開機之後才有的,並非5vsb
IC 的UGATE 只有0.1v 我是覺得太小 (網路上說需要示波器才看的到)
MOSFET 給他3.3V 時  照理說應該進入飽和區,怎LED只有小亮 (上面另一接腳是有5v的)
我也知道直接拉ATX的電源來試 很危險
不過沒辦法,身邊的工具有限

一但確定哪裡的問題,想辦法買個零件試看看,當作實習

网友:
你要不要考慮上除錯卡看看有無跑馬先?

待機電源指示燈亮不亮..
1.LED壞
2.相關電路壞
3.待機+5VSB有問題

你的主機板可以"啟動",CPU風扇會轉+5VSB應該OK....
沒有顯示畫面代表系統沒有完成POST程序,如記憶體有
問題也會出現你這種狀況...

PC小喇叭有無BB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