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2245wm電容爆很大已完修但無法調亮度

楼主(2011-05-14):
更換爆容後已能順利開機,試所有按鍵/功能也正常,但就是無法調整亮暗度及對比
這是哪裡有問題呢?

网友:
按鍵版量測看是否有漏電

网友:
看看調整時ADJ腳電壓是否會變動
另外若是整體色彩偏亮調不下來的話,請進入工程模式將EEPROM INIT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太粗心了,原來在不同模式之下有可調或不可調,若選擇標準模式下就可以調了,難怪按鍵明明都有作用,就是進到調整亮暗度無作用!

网友:
把板子上的電容換過後  再用電表量一下按鈕

网友:
哈哈~~還有這各!!小弟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