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W大請看這裡~關於(商品描述)上傳圖檔子框問題

楼主(2011-05-14):
粗工拍下圖片
GOOGLE瀏覽器

火狐瀏覽器

粗工說的就是這個問題

...............................................................................................
解決方式.........

感謝cremaker指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這裡測試不會耶!上面是IE8,下面是chrome。

网友:
會不會是網頁沒有全開照成??

网友B:
這跟前一陣子我們這組專題,另一位同學負責的是網頁php程式開發這部分,他在開發階段,遇到是同樣的問題。
他的開發環境是linux裡面只有火狐,但是,程式撰寫好後發現,把從在windows平台下做好的網頁版面(IE看過沒問題)放到伺服器,然後把程式碼嵌入,才要除錯時(在linux),發現整個網頁框架全部跑掉,我們幾個看到整個窘掉,後來再看了一下,linux用火狐去看,會框架跑掉,後來同學乾脆再切回去windows去用IE看,沒問題啊!框架沒跑掉......
這大概是網頁框架中某些是無法讓火狐完整無問題呈現,才造成偏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跟前一陣子我們這組專題,另一位同學負責的是網頁php程式開發這部分,他在開發階段,遇到是同樣的問題。

補充:粗工使用的作業系統是XP專業版~~~~~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用XP

网友B:
主要是瀏覽器的支援問題,我們測試網頁時,因為主機是linux,裡面只有火狐,所以我們那個問題狀況,就只有在linux上出現,而在windows平台,則是使用IE,反倒就沒有出現問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瀏覽器的支援問題,我們測試網頁時,因為主機是linux,裡面只有火狐,所以我們那個問題狀況,就只有 ...

1.誰說 Linux 下只有火狐?
2.你們做出了沒有跨平台的東西呀。嘿嘿嘿,等勒被唸了。我朋友是超反M$的人。IE 很難被他驗收過。他的說法是,如果不用M$都能做出東西來。去用M$那就不是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用XP

報告:
地圖已經弄好
商品描述的圖片上傳子框無解n_028|
粗工用兩台電腦登錄情況一樣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的正常,你的不正常,那表示有解呀!
請問你的解析度是開多少?我的是1024*76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的正常,你的不正常,那表示有解呀!

粗工的也是1027X768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那...........你要不要重灌XP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那...........你要不要重灌XP試試?

沒關係啦~
既然不是論壇問題就好,應該是粗工這裡的電腦設定問題了n_084|
粗工以為是商城的設定出問題,所以才反應上去~
等粗工心血來潮,再來好好研究看看!

网友D:
用ie就可以了喔,我剛開始也是這樣,而且用谷歌要重新編輯也有問題,改回ie就ok了喔

网友E:
這個問題, 其實先前就反應過了..

1. 解析度為 1024 X 768 以下(含)且是  Firefox 及 Chrome 都有這個問題
2. 原因是該網頁使用 Frame 方式, 且該 JavaScript 視窗過寬, 當瀏覽器發現到右方放不下時(或這是 BUG), 就會在左方顯示

解決方式:

1. 使用較大解析度
2. 按 ctrl + + 也就是將瀏覽器解析度放大, 這樣右方空間夠了, 自然該視窗不會顯示在左方

換用 IE 不是好方法, IE 不是所有系統都能用的, 不能叫我用 Wine 來裝 IE 吧.. ^_^

另外, 該 javascript 版本很舊, 還是測試版, 也可能是這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ie就可以了喔,我剛開始也是這樣,而且用谷歌要重新編輯也有問題,改回ie就ok了喔 ...

感謝盧大提醒!
粗工晚上再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問題, 其實先前就反應過了..

1. 解析度為 1024 X 768 以下(含)且是  Firefox 及 Chrome 都有這個問題 ...

原來如此!
感謝C大講解~
終於水落石出了~
這麼的話,粗工來調整瀏覽器解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問題, 其實先前就反應過了..

1. 解析度為 1024 X 768 以下(含)且是  Firefox 及 Chrome 都有這個問題 ...

搞定了~
補設定之後改善圖在一樓
感謝cremaker大指導

网友:
個人也有遇過很妙的事情,不過影響不大就是了
用的兩台電腦,皆為XP SP3,瀏覽器皆為火狐3.6
解析度皆為1024*768,17吋的MONITOR,看論壇實例的圖片時
最右邊會有無法顯示,被截掉大約30 PIXEL
是一台會被截掉,另一台可以完整顯示
唯一想得到的可能是JAVA的版本差異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同學那個linux開發環境裡面只有裝火狐,他沒有裝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