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發文~~~

楼主(2011-05-14):
請問下~~
我再發文的進階模式~我只要打好文字~貼上我的圖片時~~第一次貼時文字會全部消失~
有人有這個情形嗎~~(我使用的是IE 8)

网友:
有遇過幾次(也是IE8),所以都是先弄好圖再打文
不然就是先複製起來以防萬一

网友A:
我主要不是用IE,印象中好像沒有發生過這種情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下~~
我再發文的進階模式~我只要打好文字~貼上我的圖片時~~第一次貼時文字會全部消失~
有人有這個情形 ...

小弟也碰到跟minyau 大的情況一樣
如狼大建議....
先複製起來以防萬一~~~
因我不太會打字...為避免流失...浪費時間~~
偶都是先打好完文字後複製..或保留草稿...
再來插圖...

网友:
就我的印象產生文字會全部消失---------
情況是在文字打好後之間有人PO文
所以要進入另一項欄位時前所輸入的文字就會全部消失
就如同前幾位大大所說先打好完文字後複製以防範消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主要不是用IE,印象中好像沒有發生過這種情形。

我用火狐,有發生過一次,另外在y拍也有二次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