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般機殼LED燈泡是幾伏特的??需要加電阻嗎??

楼主(2011-05-14):
請問各位前輩,一般機殼LED燈泡是幾伏特的??需要加電阻嗎??要加多大??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LED電壓約2V左右,電流10mA~20mA之間,要不要加電阻是看你外加的電壓,例如外加電壓是12V,你決定用10mA電流,那就
12V-2V=10V
10V/10mA=10/0.01=1000Ω(1K)
要亮一些,就把阻值改小一點,這種LED功率很小,用一支1/4W就很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前輩,一般機殼LED燈泡是幾伏特的??需要加電阻嗎??要加多大??謝謝!! ...

不一定。
各色光有不同的電壓值。
要量過比較安全。

网友:
白光電壓 3 V 左右
藍光及紅光 2V  左右

樓主是說哪個LED
電源 LED 跟 硬碟讀取的 LED 嗎 ?
若是直接接主機板~ 不需要電阻吧

我組裝電腦沒看到有 電組~~都是LED 直接接主機板

网友:
白光.綠光和藍光約3.2V
黃光和紅光約2V
要不要接電阻?如壇主說的看外加電壓.

网友:
最後更正一下3mm / 5mm 小功率LED額定電壓及電流
紅、黃光 、霧綠 1.8~2V 20mA
白、藍、白發綠、粉紅 3.0~3.2V 20mA
光耦合IC(PC817  PC123...)內LED為 1.2V 20mA

网友:
現在的LED種類繁多,電壓電流也不能單純以顏色來做區別,否則還是會出出問題的,逃兵說的比較保守,但是也是說要實測才會準.

講到LED,應該要先以3mm或5mm,一般亮度或高亮度LED來做區別,有的還分透明,不透明,霧狀,當然還是以實測為依據,要不然像4# vigor 所言:
白光電壓 3 V 左右
藍光及紅光 2V  左右
我這裡就有紅光LED 1.75V/5mm,3V/5mm,藍光 3V/3mm,與上述就不同了.

而chao0314所言:
白光.綠光和藍光約3.2V
黃光和紅光約2V
我這裡就有綠光約2.2V,而紅光就有約3V的.

像6# slimboy提到較多種的LED.

LED以近3V或超過3V來供電的,應該是屬於高亮度的類別,電流基本是以20mA計,有的30mA以上.

3mm的LED若不是高亮度的,可能都是以電壓2V左右,電流=10mA這個位階來算,但是在計算實際使用電流量時,最好不要高於80%,10mA x 80% = 8mA, 5mm的最少是以20mA來算,在算實際使用電流量時 20mA x 80% = 16mA.

LED兩端的電壓與流過的電流大小有關,也就是其電壓會因為流過的電流大小,而呈承現出些微不同的電壓,電流較大,電壓也稍為高一些,反之亦然.

不要讓LED工作於滿載的電流,因為它會影響LED的光衰和使用壽命.
若用另一個角度來看LED的消耗電流,如把LED的滿載值當做是自己手裡有的錢,而要LED工作的電流則是以要買的東西的售價來算,該如何花這些錢,就等於如何設計LED的消耗電流.

网友A:
還有一種 Low Current LED 只要 1、2mA 就可得合理的亮度,最大順向電流約 7~8mA,太超過就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還有一種 Low Current LED 只要 1、2mA 就可得合理的亮度,最大順向電流約 7~8mA,太超過就掛了。 ...

你說的這種我就沒有用過了,不知有無照片或者網路連結,也好多認識一下零件.
一般LED的測試,我都是先用指針式三用電表的歐姆檔,因為它的電流較低,順便也測試一下極性,有時也會以K檔測試LED的順向內阻.
若是要測試實際的工作電壓和電流時,才會用電源供應器,再配合四位半的電表.

网友:
利用 Google 搜尋 "Low Current LED lamp" 就有一些 Datasheet 可參考,例如 HP、vishay、OSRAM,台製品牌也不少。

以前在公司的產品上用過"晶興 L314ED",幾年前在拍賣網站搜刮到 OSRAM "LY3369 系列" 橙黃色的,還有一小包不明品牌綠色的,都是 3mm 規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