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星.4670~零件詢問

楼主(2011-05-14):
泡水的..1.6 1.2 電壓 出現囉 `..
  ~SMD~R670的 多少值~~~~都是黑色的 ~所以很難知道 這顆多少
確定 ~這顆 無限大~.22腳 VCC.
隨便 裝一顆黑的500歐 `VCC 變成 5V.....核心 ~電壓(取 電感 電容的+) ~0.6V 好像很小不正常 正常好像為 ~1.25V
正確的 這顆 組值是多少阿 ~.. 裝`500. 歐母的 不行
有的 大大 麻煩 幫忙良一下 R670的 ~阻值 感恩

直接加焊~先稱這用 9600GT

网友:
可愛大,那隻電阻是datasheet中,前面的12V「ㄜ闢K訊」電路的R30嗎?如果是,小弟我猜測那應該是充當保險絲。

楼主:
我補上 0 有畫面~電壓 1.3V 出現 ~..
但是 ~畫面 還不對 ~..
可能 還有 斷線 ~或故障 ~~~
泡水的 ~板子 ~斷線 都會很多 ~

网友:
啊!對了。
可愛大,現在這樣up6201b的22腳電壓是多少啊?GPU正常是1.25V,如果這樣看來,電壓應該過頭了。慘!如果22腳現在電壓是12v那就應該沒問題,但如果不是.....就要再確認了。
http://forums.amd.com/forum/mess ... amp;threadid=144154
http://www.techpowerup.com/forums/showthread.php?t=108037

楼主:
有給它 試過 ~ 500歐 凱文大 有拿新的MSI 顯卡 量那顆 電阻 板上量 500
但是我裝上 ~500. 電壓變成只有 ~0.6V 太低 GPU...

~沒畫面.. 100歐 10 歐 33歐 都輸出 ~1.3V
但是 ~有1顆記憶體~發燙...背面 記憶體的 電壓 ~1.6V 但是 對地很低 耶~ 只有那顆特別的燙
002 超低的 ~...有沒有辦法 砍成 512MB~..原先 1G 的 ~記憶體.
不知道 坎掉那4顆
這卡 太新  需要 ~比較新的 ~測試軟體 才能 test 顆粒

网友:
板上量 500>>拆下量才準

楼主:
Q7979 大這好像是電路圖耶~........
這新卡 一般舊的~測試程式 都沒辦法側耶 ~....ATI的

网友:
目前ATI 到R6好找N卡GT2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沒有辦法 砍成 512MB>>>可以但BIOS要會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