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ADATA C801隨身碟電路故障,晶片移植成功.資料最後救回來了
火..

楼主(2011-05-14):
感謝shunxing大指導,為了這支隨身碟,先前私下請教他不少.
也要特別警告大家,發生類似狀況,請不要再對隨身碟送電.
這支ADATA 4GB隨身碟,內存重要公司資料,很多人都勸過事主,這麼重要的資料,不要存在隨身碟,或是沒事要備份之類的話,但事主就是沒聽勸;某天,有人不小心一屁股坐下去壓到,USB端子變形彎了,他很擔心馬上插上電腦檢視,發現資料還在,竟然也沒警覺要趕快轉出,沒想到那是他最後一次看到隨身碟資料了.....

拆開用放大鏡仔細檢查結果,表層部分電路已經折到銅箔露出且斷裂,損壞狀況嚴重,因相機功能不強,拍不清楚,電路板斷裂慘狀就沒拍照了,真歹謝.請教過shunxing大後,依建議,請事主去找一支一模一樣的隨身碟,以方便解焊故障電路板上的晶片轉移,但不保證可以救回,因為壓壞後有在送電過(插上電腦).

這是本次主角ADATA C801 4GB,事主費了好大工夫才找到,畢竟4GB已經不是主流商品了,還指定要一模一樣的.

正面及背面

FLASH晶片解焊完成,小弟風槍功力還是不佳,練習時就吹不下來,最後使用老師傅教過的招式---烙鐵補錫 + 細縫衣針,才成功解焊,但要很有耐性,一不小心很容易斷腳,熱身時弄斷好幾支廢板上IC的腳.解焊後以吸錫線清除多於焊錫,並檢查所有腳位調正.

解碼晶片轉移完成,焊上後在以吸錫線清除多於焊錫,放大鏡確認乾淨後,插上電腦.

經過測試,殘念,電腦確實有抓到隨身碟硬體裝置,但FLASH晶片完全抓不到,點隨身碟裝置會秀出,請插入磁碟的訊息,磁碟管理看到的也是無容量,兩顆晶片移植部分算是成功的,但很無奈,資料部份沒了.
根據shunxing大的說法,電路破損狀況下,不該繼續送電使用,很可能造成FLASH晶片損壞,想必就是這個結果吧,剛也聯絡過事主,這次不收費了,想到他龐大的損失,唉~~~,小弟手工又進步一些,就當收到無價的費用了.

這次作業工很細,太專心,很多照片忘記拍,真是歹謝,
下午2點先找幾片廢光碟機電路板熱身,才開始作業,解焊就花了很多工夫,放上新電路板拖焊後,還得拿放大鏡檢查每隻腳的狀況,真是折磨人,不小心就弄到晚上9點了,都忘記吃飯了,再次叮嚀大家,重要資料不要存隨身碟,要用也要多備份,聽說裡面是該公司3年的會計資料,僅此一份,小弟仁至義盡了,其他的就留給事主去傷腦筋吧.

网友:
只能說,多備份才是正確的
畢竟隨身碟硬碟光碟片都會壞...
個人非常重要的資料,一定是多用幾個備份
隨身碟,硬碟,光碟...都要派上用場

网友:
設備有價,資料無價,
定期備份才是王道~

网友A:
這支有改版嗎?
為什麼兩片的跑線差這麼多
我覺得flash是可以再補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支有改版嗎?
為什麼兩片的跑線差這麼多
我覺得flash是可以再補焊看看

我也覺的線路有改版過...
2個flash型號都一樣嗎?
資料應該還可以救看看...

网友:
樓主應該可以先試試跑一下線路再補線

网友:
個人非常重要的資料,一定是多用幾個備份

网友:
我也覺得差很多耶...
兩支碟的電路板~~感覺不一樣...

网友:
既然主板跑線不一樣,會不會根本沒讀到那各記憶體阿???因為你說但FLASH晶片完全抓不到,點隨身碟裝置會秀出,請插入磁碟的訊息,磁碟管理看到的也是無容量)

网友B:
我的慘痛經驗是未卸除該設備, 就把它拔除, 導致資料全不見, 要重新 format 才能使用.. XD..

所以千萬記得, 把拔除該設備時,  一定要先做卸除的動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兩支隨身碟的解碼IC跟FLASH晶片型號都是一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慘痛經驗是未卸除該設備, 就把它拔除, 導致資料全不見, 要重新 format 才能使用.. XD..

所以千萬記得, ...

你那問題應該是驅動不良.....
通常~~只要重開機就正常了...
不過~前提是這支碟要在別台電腦可以讀取

在XP底下的系統那就更慘了...
都是要整個作業系統重灌才能正常讀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兩支隨身碟的解碼IC跟FLASH晶片型號都是一樣的.

會不會沒焊好阿...
不過~~資料損毀的機率比較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那問題應該是驅動不良.....
通常~~只要重開機就正常了...
不過~前提是這支碟要在別台電腦可以讀取

要重灌?
不能只砍掉登錄裡面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Enum\USB
這個目錄裡的對應機碼,然後插上重新寫入登錄值?

重灌很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重灌?
不能只砍掉登錄裡面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Enum\USB

這是絕招嗎???
我記得有的還對應到驅動....
那才是問題所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不知耶......我不知道其它高手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以這隻KINGSTON DT101 G2的8G隨身碟為例

我們可以看到在裝置管理員裡,裝置的詳細資料頁可以看到裝置的VID號碼
可以很輕鬆的找出對應的機碼值,可以看到裡面是一堆參數設定
至於這種不需要另行安裝驅動就能用的USB裝置,它的驅動是共用的吧

當然如果連這個都壞了,真的是重灌算了

對了,要刪除機碼讓系統重新產生時,滑鼠右鍵叫出的選單,選刪除一定會被拒絕
因為完全控制的權限只有"SYSTEM",但是我們是管理者耶.....
所以選單裡的"使用權限"點開,在EVERYONE的完全控制上點選允許,就能刪除了

之前是我一個硬碟外接盒有時候會接上後,硬碟代號不會出現,所以我是來刪除登錄機碼讓系統重新產生機碼
就能抓到硬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沒焊好的機會是有的,線路那麼細小,小弟功夫又很普通不敢保證一定沒問題,再找時間補焊一次看看,資料還是沒有的話就真的節哀了.
感謝大家這麼多建議,有空補焊過,再來告訴大家結果,希望是小弟技術差啦,不然事主可慘了.......,話說,真的救回來,小弟可會改口跟他收費用....
突然想到,有外殼還被坐成這樣,而且外殼沒事,推斷是沒上蓋子被坐到,可是損壞成這樣,ㄚ是被大象坐到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叮嚀大家,重要資料不要存隨身碟,要用也要多備份,聽說裡面是該公司3年的會計資料,僅此一份,小弟仁至義盡了,其他的就留給事主去傷腦筋吧.

記得 某個商業會計法 上面有個規定 公司的會計帳必須保留5年備查...
如上所言 如果沒有備份 那他只好多燒點香 國稅局不要抽到他公司查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XP底下的系統那就更慘了...
都是要整個作業系統重灌才能正常讀取...

有那麼嚴重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不知耶......我不知道其它高手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如果只是USB機碼錯誤~~那還好處理~~~
但我遇到的是.....
驅動在還沒完全驅動之前...
就把USB拔掉...
連帶其他相同類型的硬碟或USB...
都會造成USB裝置有抓到...
但就是會出現另一個驅動裝置異常...

然後~~就都無法使用~~~硬碟跟USB碟是好的..
在別台可以正常讀取....

楼主:
報告,資料救回來了,ㄚ真的是虛焊啦,好丟臉啊n_020|
各位大大好厲害,看照片就發現小弟焊工不佳,婉轉建議小弟再補焊一次,
趕快把資料撈出來燒成光碟,至於價格嘛.........因為已經搞出誤報救不回資料烏龍,就看事主,
但~嚇壞一堆人,過幾天小弟應該會被拖去K吧.......
謝謝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E:
千萬不要當好人,至少要收1千以上

网友: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收錢,不論維修技術好壞
重點是救回來了
資料是無價的
不然怎麼會有人花幾萬塊去救硬碟資料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千萬不要當好人,至少要收1千以上

本次物件其實是事主透過小弟的朋友找到小弟,而且事主自行喊價1500,
以救隨身碟資料的行情5000起跳來說,是低了點,更何況是極重要資料,不過我還是接了,
畢竟是朋友拜託的,不過因為最後又鬧出誤報救不回來的烏龍,所以小弟也沒再多說,
隨他們願意出多少,反正之前喊價1500,不會低到哪裡,當然太少的話小弟也會不高興唸幾句啦,
但~好消息是,剛剛朋友去幫小弟多爭取了一些,最後價格是2500,對小弟而言,學到經驗又賺到錢,很滿意了...
(聽說小弟這種個性,做生意會倒店,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本次物件其實是事主透過小弟的朋友找到小弟,而且事主自行喊價1500,
以救隨身碟資料的行情5000起跳來說,是 ...

≦無非≧建議將"威剛C801 4GB隨身碟",
送回原廠處理,價格好像是$1500,(上次高雄的創見工程師說的)
送修回來時,還會贈送一支良品的4GB隨身碟,
畢竟 威剛 4GB隨身碟是他們制作的。

网友:
恭喜老爺,賀喜老爺~
完修成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無非≧建議將"威剛C801 4GB隨身碟",
送回原廠處理,價格好像是$1500,(上次高雄的創見工程師說的)
送 ...

樓主遇到的這種情況應該是人為損壞吧...
原廠會保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無非≧建議將"威剛C801 4GB隨身碟",
送回原廠處理,價格好像是$1500,(上次高雄的創見工程師說的)
送 ...

1500其實還是很貴的,都可以買好幾之4GB了,
只是因為資料無價,所以才會有這些5000起跳的行情價,
不過多知道了一個不被坑錢的處理管道,感謝你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樓主遇到的這種情況應該是人為損壞吧...
原廠會保固嗎?

隨身碟原廠不會保固~人為損壞~,
只要是他們公司產品,他們就收  (算是對愛用者的服務ㄟ)
$1500 我們可以買許多隻隨身碟了,
有時 工程師們 自己就可以處理了,算是各處業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樓主遇到的這種情況應該是人為損壞吧...
原廠會保固嗎?

當然.... 不保固!!!

但是... 很多時候 資料比儲存媒體 來的有價值就是了~~~

网友:
感謝大大寶貴經驗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