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痞酷的先進有人在寫軟體嗎

楼主(2011-05-14):
請問有人在寫電力監控的軟體嗎..功能能電力監控和接plc的觸動

网友A:
那種東西在這邊有人直接自己做掉。不玩PLC的。
還玩PLC?????那就不要來這邊玩了。

對不對呀。順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種東西在這邊有人直接自己做掉。不玩PLC的。
還玩PLC?????那就不要來這邊玩了。

玩PLC???
會整死自己吧......
尤其是裡面的模組與電腦同步監控.....
要與PLC同步..就要看當初是誰去設定PLC的模組控制設計
要請那個人去寫對應軟體..

套一句最近流行的....砍掉重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PLC???
會整死自己吧......
尤其是裡面的模組與電腦同步監控.....

現在不玩砍掉重練了,現在是轉換種族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不一定是這樣,你要先問要監控什麼?例如夏天到了,各公司或公廠是申請契約用電的都很怕遇到"超磅",所以很多公司或工廠會想監控瞬間用電(怕超過15分鐘),如果用PLC監控瞬間用電,那也不用連接電腦了,比流器(TC)到PLC這端有現成套件可買,現在PLC至少有16個input吧!撰寫程式時,就把多的input拿來做瞬間用電的設定段數,outup加個蜂鳴器,超過設定段數就觸發蜂鳴器,也是可以達到這個要求,只是比流器那邊是高壓,要由專業電匠來接,如果不是專業人士則非常危險。
還是要問清楚是要監控什麼?不是PLC一定要接電腦,我印象中好像才看過幾次PLC接電腦,但是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接電腦,比較講究的PLC也只會接圖控單元而已,我的經驗是這樣。

註︰PLC接電腦可能是要拷貝內部程式......,以前公司用的PLC我都是請hwj帶他的筆電去備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不一定是這樣,你要先問要監控什麼?例如夏天到了,各公司或公廠是申請契約用電的都 ...

沒想到你也知道這15分鐘的瞬間用電阿.....
我可是看了好久的台電電力文件才看懂他的千瓦計算方式耶...
好在我家的是3千瓦...每月只要不超過2800度還不至於被罰...

只是~台電要怎麼知道這15分鐘的瞬間用電有沒有超過??
難道工廠外面都另外有配置監控系統??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只要是契約用電戶,一定會知道15分鐘瞬間偵測,這並不奇怪!
其實不管是契約用戶或是綜合用戶,瓦時表都會有最大需量的功能,包括機械式的瓦時表也有,它為什麼能記住15分鐘用電峰值的時間?這你得去分析它的齒輪及棘輸傳動構造,不過我知道它是靠兩支指針完成的,它有一支指針(我們簡稱A針)是在累計15分鐘的用電量,然後靠齒輪把它保持住,還有另一支指針(我們簡稱B針)同樣也是跟A針的工作相似,但是它每15分鐘就會歸零一次。
如果B針15分鐘走完歸零前比A針小,那A針還是維持在15分鐘前的位置。
如果B針15分鐘走完歸零前比A針大,那就會有一個齒輪推動A針到更高的位置。
是的,這樣台電就知道你當月使用最高量及判定你有沒有在15分鐘內"超磅",然後在抄表時,會按下齒輪復歸鍵重新偵測。

這就是你說的監控系統,其實沒那麼複雜啦!不過台電以後會利用網際網路自動抄表(或許有些用戶已經開始了),以後抄表員可能也要失業了。
對了!以後台電將是中華電信的頭號競爭對手喔!大家拭目以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只要是契約用電戶,一定會知道15分鐘瞬間偵測,這並不奇怪!

你說的...那種電表..在20幾年前好像沒有吧....
我看最近的才有這些功能...

你在說這種電表嗎??
直接用網路來讀取用電情形...想竊電...難囉...
不過這電表還真的超級貴阿~~
一個要價1萬8....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瓦時表長的都嘛差不多,前幾年有聽台電的高層說起已經在著手網路自動抄表,只是沒去注意目前進度如何。
我上一篇只是回答你的問題︰

"只是~台電要怎麼知道這15分鐘的瞬間用電有沒有超過??
難道工廠外面都另外有配置監控系統??"

20幾年前的科技沒有你貼的這種電表,但是有契約用電戶開始,機械式的瓦時表就能偵測你有沒有在15分鐘內"超磅"的瞬間峰值功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只要是契約用電戶,一定會知道15分鐘瞬間偵測,這並不奇怪!

台電要成為中華電信的OOXX....這個早就肖想很久了。

它的訊號還過不了電錶。
它在想怎麼過電錶,花不少錢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瓦時表長的都嘛差不多,前幾年有聽台電的高層說起已經在著手網路自動抄表,只是沒去 ...

恩~~~20幾年前~~不叫契約用戶~~~而是俗稱的動力電...
我還真看不出有那2個指針耶....

看樣子~~真的要去超商看看他們的電表才知道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每家都要用電,等於是一個完成的網絡,一旦突破,這個商機不會輸給中華電信,是我也敢賭。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跟水電師父講契約用戶他還不一定懂,到現在說動力電的還是一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每家都要用電,等於是一個完成的網絡,一旦突破,這個商機不會輸給中華電信,是我也敢賭 ...

先過電錶,再過變壓器,這兩關要先能打通。
不過。有人要在電錶跟變壓器兩端用光千跨接,這是一個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跟水電師父講契約用戶他還不一定懂,到現在說動力電的還是一堆呀! ...

是阿~現在的水電師傅~~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契約用戶...
連申請表都不會寫..造成我一堆朋友想申"請低壓電力的非時間電價經常契約"
居然沒有一個人知道怎麼申請.....都還在講動力電....
要不然就是認為契約用戶就只有工廠的那種時間電價..
而那種的電價反倒比較貴..卻誤導了我朋友..說申請那種..比家用電貴...
真的超級無言的...

只能說~~這些水電..被台電給耍的團團轉了...
之前還有新聞說~~1度電才1.X元..不是被砲轟..
後來居然是~~不了了之...

不過說真的~~去年的契約用戶時間電價...真的漲價了...貴阿..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參考下列網址的介紹,SCADA與HMI是工廠自動化重要工具。SCADA是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的簡稱,而HMI為Human Machine Interface的縮寫。在我上班的工廠裡這2種都看的到,採用SCADA模式一般都有資料庫可將資料轉換為EXCEL等格式,也可將資料保留下來查詢,而HMI因為記憶體有限,部分機種雖可以外接記憶卡擴充記憶容量,但資料就無法保留太久,要看將資料做如何運用而選擇。
http://cdnet.stpi.org.tw/techroom/pclass/2008/pclass_08_A002.ht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不一定是這樣,你要先問要監控什麼?例如夏天到了,各公司或公廠是申請契約用電的都 ...

w大還是你比較了解啦...對啦因我大哥是做集合式電表的也就是跟你說的沒錯.原來有一個軟體配合..可是使用上不是很穩..所以想有沒有人會寫這種程式阿...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幾天才有人在講,丟了問題之後人就不見了,或者得到答案後人就不見了,昨天我在整理電子電路版區,發現也有人是丟課業上的問題要求解題,居然我們也有人幫他找答案。
希望你不要也是其中之一,問了問題之後要常常回來看有沒有人回答,因為有時候你問的問題語焉不詳,需要你的補述。
大家也要注意,如果是上來問課業上的問題,我們只能幫他找方向,而不要幫他找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w大還是你比較了解啦...對啦因我大哥是做集合式電表的也就是跟你說的沒錯.原來有一個軟體配合..可是使用 ...

要寫那個程式不難。
你要先拿得出它的通訊協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現在是想說如有人會寫這種軟體.看看使用上如果可以的話看是要配合看看.還是有人會寫看寫到好看有沒有學生要不要賺外快.有原來的版本介面應該可以參考

网友:
wish大大對電很厲害......
以前台電跟廠商都怕他......
還有廠商自願做免錢的學技術

网友:
以前WISH大大在公司拿過PLC跟書給我研究過.....
而且他還特製一個學PLC軟體的工具
感受一下寫的軟體,實際運作的結果

感想是會寫PLC軟體
不懂電相關的技術也沒用

网友(2011-08-11):
聽說寫PLC
有分三菱的跟西門子的?

最近又流行一種
比較方便快速
偶有點忘記
好像是類似一小坨一小坨寫好的
用時把它移過去就行了

好像越描述越模糊......

网友:
回复 楼主:

集合式電表~比較常見的像是學生宿舍內可以記錄每一間房間的用電~好讓房東月底時可以跟房客收電費的嗎?
記得之前找工作時有一家他們是做這方面的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