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機] 家電維修DIY-日立窗型冷氣簡易維修實例

楼主(2011-05-15):
機型:RA-45RT
故障情形:溫控板顯示"45"  無法設定及控制溫度..
                吹一個小時後,就必須要關機..否則過冷~~~

心想,不知問題是出在控制板...或熱敏電阻...
那就由較方便的零件先換修..
換完感溫棒之後,溫度顯示及溫度控制正常~~心想馬上可以摳摳入袋了~~~
這是換下的零件
因客戶要求順便清洗.保養..
師父清洗完畢後,要鎖回螺絲時..
倒楣的事情發生了!!!
竟將螺絲鎖進銅管裡面
這下糟糕..冷媒全漏光!
拿A安ㄟ....不應發生的情形居然發生...實在太扯了~~~
沒有辦法,只好重新焊接...
因是銅.鋁交接處,所以又浪廢一些時間(不好焊接)

重新抽真空.灌冷媒..終於搞定~~
那摳摳不提也罷!(早已報價.人為故障.不好意思追加...白費工)
引以為戒...安全第一..好在是機器...要是意外發生在維修者的身上...那就難處理了!

网友:
是螺絲鎖太長了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
是原廠螺絲鎖偏了!
神奇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機型:RA-45RT
故障情形:溫控板顯示"45"  無法設定及控制溫度..
                吹一個小時後,就必須要關機 ...

這真的是做白工了,加氣嘴您們都作活動的喔!

网友:
  這幾年的感溫器(熱敏電阻)品質做的很差(跟電容器一樣),在十幾二十年前這種東西根本不會壞

  這種熱敏電阻屬於負係數NTC,溫度越冷阻值就越大,判斷時可將熱敏電阻拔除形成開路阻值無限大欺騙基板室溫已經很冷了,此時如果顯示器溫度驟降,就證明了基板的感溫迴路是正常的,這樣就可以判斷是感溫器壞了

  還好有加保養不然就虧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真的是做白工了,加氣嘴您們都作活動的喔!

看情況...有時會焊死...有時工作閥會留著

网友:
真的是白做工.....
怎麼會這麼不小心....

网友:
師傅要被打屁屁了n_093|

网友:
吃快弄破碗(台語)!

网友C:
太相信原廠的東西了...就給它硬生生的鎖下去!
不過要鎖到筒管裡應該會有阻力才對啊,
怎麼會硬鎖下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相信原廠的東西了...就給它硬生生的鎖下去!
不過要鎖到筒管裡應該會有阻力才對啊,
怎麼會硬鎖下去呢?? ...

是師傅用電動起子硬生生鎖下去的
利害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那難怪了,
等到發現時己經來不及了~~

网友:
我家冷氣也有過冷的現象.
不知是否是感溫棒掛彩.
請問冷氣的感溫棒要到哪購買ㄚ??
謝謝!!

网友:
0.0   怎鎖的阿!!
弄到銅管@@
還好我到目前記錄都沒鎖到銅管!!!
看來樂透不用買了XD

感溫棒是???買新的??還是2級品??

楼主:
回复 网友D:

新的感溫棒偶也不知到哪買.....(到服務站碰碰運氣)..
小的使用的是2級品!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嗯!!了改!!以後我有可能是往這方面跑
當然冷氣冰箱的資訊當然不能錯過XD
我還只是學徒@@
服役中XD

网友:
我家的是開機一個小時內會冷...過一個小時後就不冷了
關掉重開機又會冷..一個小時後問題又來了
慢慢吸收各位大大的經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分離式或窗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日立的窗型機子

楼主:
回复 网友E:

日立窗型有些機型有內,外雙馬達..
(1).外馬達轉速過慢...請檢測電容器容量...
(2).散熱片過髒...堵死...無法散熱...過載保護~~~

网友(2011-06-30):
請問lhc大大可以幫我代買感溫棒嗎?
我家有一台約16年KOLIN(110V)的老冷氣.
吹一個小時後
室內溫度會從34度降到23~24度
弄得一個晚上要開開關關好幾次
想請人來修
但想必結果冷氣一定是回收的命運(已16年了)
看到lhc大大的維修
我也想自己試試換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師傅用電動起子硬生生鎖下去的
利害吧~~~

我前天才在想說,一間電氣行怎麼那麼窮,為什麼我師傳修冷氣都不用電動的起子,原來就是這樣啊xdn_081|

网友:
回复 网友G:

其實這最主要原因是,當一個螺絲如果您用蠻力(用電動起子)去鎖,但是完全鎖偏了、歪了,根本很難察覺到,照樣鎖下去,這時候很容易的,不是螺絲毀了,就是螺絲孔完全崩掉。

楼主:
回复 网友H:

您的感溫棒是否拆過濾網時...移了位...
接觸到冷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前天才在想說,一間電氣行怎麼那麼窮,為什麼我師傳修冷氣都不用電動的起子,原來就是這樣啊xd ...

說來話長...
竟還是20多年經驗的師傅!

网友H:
回复 楼主:

這倒是沒有注意到
找個時間拆拆看
不過我有個疑問
如果感溫棒接觸到冷排
那感溫棒的溫度就會降低
而導致冷氣誤以為溫度已到
那為何溫度會從一小時的34度降到23度?

楼主:
回复 网友H:

請先拆開面板檢查...您就會知道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回复 楼主:

這倒是沒有注意到

你的問題是~冷氣該保養了

拆開面板看一下~~~濾網百分之百是要清洗了
但你要注意一下冷排~~
中下半的部分是不是都棉花之類的髒物

如果有的話是該請人保養了~~~
最好是能像我那樣的保養方式的(應該很難找吧)..
找不到的話~~想省錢或是沒預算..那就用毛巾由上往下
將綿質髒物清除吧...

网友:
回复 网友I:

shunxing大:
我可以用吸塵機直接將髒物清除嗎?
還有...
市面上有賣用噴的
會有用嗎?
再借問一下
我家想接220v的電
聽說要請有證照的師父才能施工
我住新竹
不知您是否有認識的人可以幫忙?
費用大約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H:

剛剛才看到您感溫棒的徵求文...
先不用急著買...
請先拆開面板檢查原因!

网友H:
回复 楼主:

謝謝lhc大給的建議.
會想買感溫棒
是因為備案2的關係
備案1:打算聽從lhc & shunxing的建議
a.檢查看看是否為感溫棒接觸到冷排
或是
b.冷氣太髒(16年了^^")要清理
若試過以上兩種方法沒改善的話
就會趕緊換感溫棒試試看
炎熱夏季步步邁入
家裡有一個年幼的小孩(才快滿一歲)
非常的不耐熱
每當氣溫飆高時
全身都會長疹子
看過的醫生都建議我們給小孩呆在冷氣房
所以才會急著處理家中的冷氣

楼主:
回复 网友H:

如有急需可送您一組...二手公板...
...但怕您不會更改線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問lhc大大:
改線路的工程會很浩大嗎
小弟是蠻又興趣diy看看的
可否告知要怎麼修改?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H:

如急需!可送您二手公板...發短消息給我!
至於修改方法?因小的不善言詞..您可能要麻煩站上其他大大解說~~~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回复 楼主:

謝謝lhc大給的建議.

我不建議小朋友吹冷氣.......你以為吹了疹子就會少嗎?
其實不見得喔。

网友H:
回复 网友J:

我家妹妹是過敏性體質
炎熱潮濕的環境會讓她頭皮臉頰脖子起疹子
由於是頭部
常常因為發養造成她又力拉扯
結果一睡醒來
頭部多幾道抓傷
要不就是床上掉了一堆頭髮

p/s:我家住山區
平均濕度都在80~90度之間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回复 网友J:

我家妹妹是過敏性體質

這是重點。
溫度不是那麼重要。
比較重要的是濕度。

楼主:
回复 网友H:

找到一組標示清楚..修改簡單..外觀較新..測試正常的板子!
已托朋友明早寄出...後天您就能收到!
.
.
.
....剛剛才注意到,您的冷氣是110v..記得收到貨後電源sw需切至110v..才能正常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复 网友J:

我家妹妹是過敏性體質

住在山區晚上應該很涼爽...
那購置除濕機是否比冷氣重要?

网友:
回复 楼主:

謝謝lhc大的友情贊助.

晚間山區的確比較涼爽.
但因為霧氣&水氣重
濕度也跟的飆高.
之前是有考慮除濕機
不過查了一些資料
都說除濕機不適合在睡眠時使用
所以就做罷了.

网友(2011-08-07):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