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型主板求助

楼主(2011-05-15):
請問筆記型主板可以正常執行已灌好的程式,但外部 I O 都失效,如USB,PCMCIA,LAN請問這是哪個晶片或線路故障壞了,麻煩瞭解的大大,指點指點,不知發文在此是否正確,如有錯誤.煩請版大處裡,謝謝

网友:
新安裝或重灌過?
由您的敍述看來應是驅動程式沒裝妥,
檢查裝置管理員中有否紅色或黃色標記,
將這些有標記的裝置驅動起來,應可以解決了。

如果是 bios 跑掉,要進bios 檢查看這些裝置是否有 enable

网友:
先看BIOS有無選項開啟,若有選項而且都開起來,再到裝置管理員看有無抓到裝置,如果沒抓到連驚嘆號都沒有,晶片損壞的機會很高,不過要先從外部的IO沿線路查起。

网友:
哪個品牌型號?
外設和南橋脫離不了關係

楼主:
不好意思今天才有空回,但真的是南橋的問題,因為我已換好,一切都ok了,感謝各位大大幫忙

网友:
USB不能用,側下中間信號阻值就知道是否南橋壞,正常阻值在600歐姆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