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這顆音響用可變電阻零件

楼主(2011-05-15):
請問有那位大大有這顆零件
或知道去哪買~
在修理音響測試的時候
不小心太用力就轉過頭
現在聲音完全不能調
一開就最大聲

网友:
三連式規格較特殊
可能要多跑幾家附近電子 材料行
或者音響專用材料行
或找公司請料

网友A:
太都是給立體用的2連,這3連的是多低音聲道嗎??用2連能改吧!或找4連用了
PS:注意看了一下是5.1聲道用的共6組VR

网友:
音響的vr都很難找
還要配合用旋鈕的很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都是給立體用的2連,這3連的是多低音聲道嗎??用2連能改吧!或找4連用了
PS:注意看了一下是5.1聲 ...

大大說的沒錯
這是5.1聲道用的
大大知道那有賣嗎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5027002885

不好找ㄚ!!
看是改成用2連x3(前RL,後RL,低中)個別去調整聲道,spk擺放位置比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