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怎麼換一個喇叭鎖[進階篇]

楼主(2011-05-15):
很多人都說喇叭鎖不安全,而且電影上都演用一張卡片就能開鎖,現實中好像也是啦!不過有很多情形並非是喇叭鎖的錯,像是門框與門的空隙就是,除去這個因素喇叭鎖其實也有防禦措施喔!

喇叭鎖是靠鎖舌開關門的,如果你注意看鎖舌,你會發現下圖中姆指按下的小卡榫︰

這個卡榫就是在防止用卡片或薄鐵片從門縫非法開鎖所設,大家試試你家中的喇叭鎖,你直接按鎖舌時,並不會有問題,但是如果先按下小卡榫不放,再按大鎖舌時,大鎖舌是按不下去的,大家想一想?大鎖舌按不下去,用卡片伸進去開也沒有用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裝完鎖後,要確定小卡榫是否被正確的卡在門框的鎖舌鐵片上,下圖就是門框上的鎖舌鐵片。

至於什麼是正確位置,因為門關上不好拍照,我把鐵片拆下講解。

如果你裝好喇叭鎖後是如下圖︰

那你用卡片從門縫開鎖一定打的開,因為小卡榫跑到門框鐵片中的鎖舌方孔了,所以並沒有在正確位置上。

正確的位置如下︰

了解了嗎?小卡榫應該是被門框鐵片卡住,沒有跑到鎖舌方孔內才對,這樣就像第一張圖,我用手先按住小卡榫不放,再去按大鎖舌的情形一樣,這時從門縫伸入卡片的開鎖方法就沒有用了。

當然跟別種鎖比起來,喇叭鎖算是不安全的鎖,雖然不安全,但是使用的人這麼多,它的便利性也是無庸致疑的,正確的安裝法可以提高它的安全性,這就是本篇的目的。

网友:
當年粗工作水電學徒,工作包羅萬象
換喇叭鎖也是工作之一http://www.minegame.net/non-cgi/emot/b054.gif
真是包山包海http://www.minegame.net/non-cgi/emot/b045.gif

网友:
老爸在做木工的,從下看到大,
不知不覺就會換了,不過一些細節還不是很清楚,
w大這實例就印象深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鄉下地方也沒有鎖店,我爸還要兼顧開喇叭鎖,
沒有萬能鑰匙,只能用破壞的了。

网友:
之前不曉得看哪一個電視節目有示範竊賊怎麼開喇叭鎖....
用鐵鎚敲一下的同時轉動把手就開了n_119|......
不用2秒鐘....
所以喇叭鎖裝在自己家屋內房門還可以
要裝在關係到住家安全的大前門還是裝個號稱會讓歹徒傷腦筋的多段式門鎖比較安全

网友:
所有鎖只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只要是買來的鎖就有會開鎖的人,
所以安全一點還是 DIY 一個輔助防盜設施比較妥當.

网友B:
前年我家被偷過,純機械性的兩道鎖一下子就被破壞了,小偷是用一字起子敲進鎖孔後用大隻固定鉗夾住用力一轉內部硃子就全散掉,當然也是損失慘重。
第二天馬上去買了一組十五張小朋友的電子鎖,用密碼或悠游卡都能開,宵小看到這種鎖應該比較不願意嘗試了吧!因為沒有鎖孔能破壞了只有破壞門板一途了,不過我還是擔心有所謂的廠家後門密碼。

能考量多重機制或是越特別的就是越安全的鎖,如能夠自己 DIY 也能達到安全與經濟的雙重目標。
以前就看過一個很容易 DIY 的電子鎖線路,用的鑰匙就是 3.5mm 的耳機插頭與電阻器,不但能夠自行設定也容易複製鑰匙,整體材料更是便宜,小偷看到應該也會傻眼吧!

自製電子鎖對我們這邊的朋友都不會有什麼困難吧。

网友:
因為喇叭鎖很便宜, 請鎖匠來開划不來的..

以前都是用大的鉗子, 像是水喉鉗, 夾住喇叭鎖握把, 用力一夾轉一下就開了.. 不過這個鎖可能要復原很難的.. >_<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水管鉗破壞喇叭鎖很常見,因為一般的喇叭鎖上鎖狀態時,門外的握把是固定住的,所以用水管鉗破壞有用,有一種日本ALPHA的喇叭鎖,當它上鎖時,門外的握把是空轉的,這時用水管鉗就沒有用了。

网友:
如果先按下小卡榫不放,再按大鎖舌時,大鎖舌是按不下去的.;這句話不見得對..不是所有的喇叭鎖都這樣.(有些壓下去斜舌一樣推得進去)而且沒人會這樣裝.太費時費工(指麻煩)......用鐵鎚加厚木板一敲即可輕鬆開啟(外表看不出破壞)..不會因為這樣裝.就增加喇叭鎖的安全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開喇叭鎖一佰元還可以拉.又要出門去到客人家服務.應該可以接受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沒看過15000元的電子鎖長的什麼樣?但是我覺得問題並不是機械式還是電子式,因為就算用電子式,它鎖門的地方還是要用機械,就像硬碟一樣,不管是IDE還是SCSI,最後還是要接碟片,只是電子式的鎖,它可以把開關門的鎖舌裝在門內(戶內),讓非法開啟者無法直接或間接破壞開關門的鎖舌,機械鎖其實也有這種設計,像常見的三段、四段、五段鎖就是例子,這種鎖的鎖舌是在門內,只是可惜開鎖的地方卻是在門外,所以可以讓破壞者較容易得手,不過有一種多段鎖的門外只是一個空的裝飾板,而它的鎖匙很長,從外面想直接對內部鎖體破壞困難度非常高,有空會拍給大家看看,以後裝鎖時可以做參考。

网友:
在公司無塵室的AB門大多使用電磁鎖,就是利用電磁鐵與吸板,吸住後就無法開門(不過斷電就開了),另外也有使用銷式電磁鎖(斷電不會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裝陽(陰)極鎖嗎.電子鎖通常要塔配感應主機.或遙控主機;..通常電子鎖並不會比較安全.問題也較多.一般住家很少使用.電子鎖一般為斷電開.只要停電(或剪斷感應主機電線)即會自動跳開.
所以一般多用在大樓出入口.公共空間.私人住家通常要塔配機械式鎖頭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哇!遇到行家了,如果先按下小卡榫不放,再按大鎖舌時可以按下去,那小卡榫的用意是什麼?而我也想知道那是那一牌的喇叭鎖。
至於有沒有人這麼裝?
一、我認為那是外行人不懂得要求。
二、安裝技師的專業態度。
講個這裡的人常聽的例子吧!
液晶螢幕的電源供應及高壓板大多做在一起,而變壓器附近的錫點常常因高溫而冷焊,這是個常見的故障,常在這裡的朋友都知道先補高壓附近的錫看看,或許故障就可解決了。
如果是我呢?我有錫爐,我一般會過錫爐,也就是全片補焊。
住大甲的朋友或hwj及b1206都知道,我修電子產品,只要爆一顆電解電容,我同型號的電解電容(甚至全部的電解電容)會全換日系電容。
補焊也好,電容全換也罷,太費時了對不對?不過我真的就是這麼做。
hong.da,我想請問你,你外出開喇叭鎖是帶一支鐵鎚跟一塊厚木板出門嗎?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我大約十年前曾幫台中市兩家銀樓安裝這種電磁式的門鎖。
如果是門上有鎖舌的,那大多是陰極鎖較多。
上星期及上上星期我還帶hwj去其中一家改民國100年軟體,發現門鎖還沒壞咧!

网友:
是因為現在有些廠商將那個功能拿掉了.有個rood的.可先壓小的.斜舌一樣可以推得進去/
你外出開喇叭鎖是帶一支鐵鎚跟一塊厚木板出門嗎?當然不會.如果要這樣敲.那我要賺啥麼.客人自己來就好拉.通常用工具.不過開喇叭鎖的方法實在太多.(又容易破壞)所以現在都用在房門上.以經很少人裝在大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來是功能被拿掉了!
我的疑問也是如果你拿鐵鎚跟木板出來開鎖,你要怎麼跟客人收錢?
你是想改行才想學電子這一行嗎?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會吧~~你還營業?我以為你只是diy想不到做起生意了呵~~~~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G:

其實電子我不懂.來這裡很久了.很多東西都還是看不懂.可能我太笨.只是想學電子......但當我修好一件東西時會有成就感.不是為了賺錢.只是興趣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是說銀樓嗎?
電磁鎖是一個成品,就像陰極鎖是一個成品,我們只做電子控制的部份,把電磁鎖給做門的公司,他們會幫我們裝好,然後把引線拉出,我們再接上。

网友:
所以你們以前是做弱電工程?不過你也真夠強的.開鎖是大家比較不會去注意到的地方.想不到你除了電子強;其他東西也都有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興趣的話,先常常來看別人做,也會有心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不是做弱電工程,我是做電路設計的,如果線路很多,我們會請弱電或水電幫我們配線做線號,然後我們再自己接。
我對很多東西有興趣,也不只這幾項,有機會再跟大家研討,夜深了,大家早點休息吧!

晚安!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這個鎖是到大間鎖具專賣店買的,店家不但能夠詳細介紹您還能摸到實品與試用。
網拍有很多種還可能會比較便宜,但看不到摸不到實在是不敢買下去。

它的鎖舌很大很厚又很長,不靠內部的電磁線圈想從外面或內面轉開它是沒有辦法的,只能靠電。
當然我也不落俗套再多加ㄧ道傳統鐵門五段鎖,也就是那種鑰匙兩段延長式鎖孔在內部的較心安的機械鎖。

做鐵門或做裝璜時不建議讓師傅配鎖頭,自己去買較安全又較貴的鎖給師傅裝,便宜的多段鎖ㄧ千元有找,較好的要兩三千,安全性真的差很多。

网友:
我之前換我家浴室的門鎖,還真的沒注意鎖舌的用意咧
因為浴室的鎖,應該是為了安全用途吧,從外面拿硬幣就能轉開

重點是.......在初級篇裡面.....hong.da大提到....換一個鎖300元

300元.....300元......300元........在我腦海裡迴響了一夜啊

因為..........我當初買貴了,那個鎖我買來好像是350?  比給人家換還貴

我之前都安慰自己: 找人來裝應該比這個價錢貴很多,沒錯,一定是這樣.........才怪
現在只能安慰自己.......學習的經驗無價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也曾想過用傳統的陰陽極鎖或天地鎖,再買控制器與卡片感應器,這樣買一買也才幾千元,但是需要拉線接電施工不易不適合居家場合。

採用的是為家庭設計的一體式,我這顆是韓國貨,當時還沒看到台製有這種形式的,因該是市場還沒這種的迫切需求。
使用三顆三號鹼性電池供電,每天開啟十幾次能夠維持一年的使用,低電壓會警告,萬一突然沒電也能從外頭靠一顆 9 伏電池再以密碼或卡片來開啓,所以沒有沒電之困擾。

我住台北所以隨身會帶悠游卡,所以悠游卡感應也是重要需求功能,坊間有兩種感應卡感應器,常見的一種使用專用卡不相容悠游卡,我這種的可以自行感應設定悠游卡,將家人的悠游卡同時收集一起,依序與鎖感應儲存進去就行,即使換電池也不會忘記。

而遙控器形式的完全不考慮,因為太不安全了,不但容易複製也可能被專用的接收器盗碼開啓。

也有指紋式感應器,這種的我也不敢用,可能做工時手指髒開不了,還很容易被人為破壞。

网友:
回复 网友H:

可能你們那裡比較沒競爭吧,我在台中一個都是換一個300元,如果客人買回去diy一個是180元,
施工多個一佰二十元,但我老家雲林,之前聽朋友說請人來換一個要500元喲,而且並不是品質特別好的鎖,

网友:
悠游卡,我是不知道他是啥麼系統.但我們一般的感應卡.(扣)如果是EM系統都是可以通用的.就像你一樣一個一個輸入進去即可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鄉下地方,沒啥競爭啊,不給錢,就等著在外面吹風吧
我那次是買貴了,因為沒經驗.....買到的還是人家賣場的貨底的樣子
因為後來又在別的地方看到,就差不多是hong.da大您說的diy價格

网友:
回复 网友D:

悠游卡是 RFID 的一種,使用 13.56MHz 的 Mifare 系統。

网友(2011-08-11):
看到這個!!就讓我想到我被反鎖在房間兩次@@
它裡面的某個東西斷掉!!導致!!喇叭鎖沒辦法溝回來!!
也當然!!是在不同的房間@@
還好房間內有工具@@不然!!可能不是一個喇叭鎖的錢!!則是喇叭鎖+一片門的錢XD

网友(2012-09-25):
引用 网友B:
前年我家被偷過,純機械性的兩道鎖一下子就被破壞了,小偷是用一字起子敲進鎖孔後用大隻固定鉗夾住用力一轉 ...

通常有密碼鎖的電子產品大部份都有解碼器解碼破解,現在鎖沒有人加裝電擊,如果有的話小偷就不敢光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