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收到瓦時錶了..可以進行實驗了
火..

楼主(2011-05-15):
為了驗證...這機械式瓦時錶算不算虛功...給大家看看我的實驗吧

先來看剛開始的紀錄照片...
我每隔一段時間會去拍照紀錄..拍下來的照片
會在這篇隨時更新....
為了可以有效驗證...這至少要為期10個小時以上的測試才能看出差異
大家慢慢的等待欣賞吧

我剛買到的瓦時錶
我測試用的工具...
傳統勾表因為不穩定..且精度不夠..
最後沒派上用場..
今天的下午2點49分開始實驗

下午4點16分之後的拍照..

下午4點50分左右

下午5點42分左右

這樣就確定了....台電的機械式電表~~百分之百不會記入虛功的功耗...
而且也很百分之百的確定..我那數位式的...跟機械式的..居然計算的誤差.....
沒差多少....也就是~~我以後也不必用機械式的來看使用度數了..
電子式的就很準了....

至於我這新買的電表...本身也會消耗1.1W的功率..
而且~~本來以為是我看錯...
但詳細注意看...還真的~~會移動轉盤耶...
只是要很久才會動一下...正常來說應該是不會被移動的..
但~~真的動了....但必須要很久的依段時間才會移動一小格的刻度

楼主:
看樣子不必長時間測試了...
已經可以證實~~~台電不收虛功的錢了...
但為何之前...我的電費單怎麼會多出那些瓦數...
剛剛我去把電燈關掉...看室外那顆電表...
不錯...雖然不會在一直跑..但是..他還是照動不誤.....
真的是給他見鬼了.....
一氣之下..我把NFB全給切掉.....讚拉~~~~
比較不會動了...但是...還是會移動...............
現在系瞎咪情形阿......電全部都切掉了耶..
居然還會動....該不會真的是電線老舊..
照成漏電引起的...而日光燈就算把電切掉..
也是會消耗功率......只是這功率消耗不大...
這也難怪~~~為何電費單會多出那20幾W的電費了...
真的不實驗下去~~~根本抓不出問題.....

等實驗完畢之後....我在實驗空載...看看那顆新電表會不會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樣子不必長時間測試了...
已經可以證實~~~台電不收虛功的錢了...
但為何之前...我的電費單怎麼會多出那些 ...

有可能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漏電~

是阿~~~傳統燈具漏電更大.....
只有切斷一條線...電表居然一樣跑....
而且還可以很明顯的看的出它在轉動...
切掉NFB...就看不出它有在跑了...
只是...依然還是會動..只是~~~久久動一下...
剛好黑點在正中央..被移了一些些過去..等個10分鐘...
黑點居然完全轉過去中間點了........整個無言...
如果把NFB打開..日光燈開關不開...
比切掉NFB時轉更快....而~~NFB也只有2條線拉到日光燈...
且只切斷一條電而已....這樣也會照成電表移動...
可見..這漏電還真不小阿....
也難怪我房間的LED小夜燈..沒開電..居然會微亮.....
房間小夜燈的電力還是另一組電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阿~~~傳統燈具漏電更大.....
只有切斷一條線...電表居然一樣跑....
而且還可以很明顯的看的出它在轉動. ...

如果是室內配線的問題,您那顆電表負責的電路若是只有開那盞40W日光燈的話,建議乾脆先從總開關上方電源一次側直接拉給日光燈吃,以後有需要在查線或換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室內配線的問題,您那顆電表負責的電路若是只有開那盞40W日光燈的話,建議乾脆先從總開關上方電源一 ...

......晚點在PO新電表的本身所吃的瓦數給你看...
沒想到總開關切掉~~電表還會動其實是電表本身的耗電....
電表本身耗電1.1W....這所消耗的電費...居然也算在用戶身上....
想說機械式電表因該不會自動計算本身負載...居然是會自己算自己的負載..
一整個無言阿......晚上PO照片給你們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點在PO新電表的本身所吃的瓦數給你看...
沒想到總開關切掉~~電表還會動其實是電表本身的耗電.... ...

這樣實驗下來.............問題??就不是出在台電或是台電的電表囉??
是自家的線路????

网友:
機械瓦時計內部電壓線圈本身也是會消耗微小電力,跟電子式瓦時計的電路要耗電一樣,不過照理說不會被積算進去才對,除非是接線方式出了問題

网友:
一般家裡都接一堆電器,根本不會發現漏電與否的問題,比例太小都被忽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晚點在PO新電表的本身所吃的瓦數給你看...
沒想到總開關切掉~~電表還會動其實是電表本身的耗電.... ...

它會耗功率沒錯,可是那個耗功率是在於電流流過它的線圈所造成的損耗。
你要是空載,它沒有電流流過,應該是不會轉才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會耗功率沒錯,可是那個耗功率是在於電流流過它的線圈所造成的損耗。
你要是空載,它沒有電流流過,應 ...

我也想說~~沒接負載應該不會動...
但它卻真的給我動了.....
本以為是我眼花~在放一段時間..
刻度真的移動一點點...

网友C:
新的沒負載也會微動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的沒負載也會微動嗎?

是阿~~~也是會動....

网友D:
這一篇說的漏電情形好像跟我家的類似

電燈開關切掉了,但是燈管還是會亮,但電壓不高
最後是等等看電線的價格會不會降低一點再換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一篇說的漏電情形好像跟我家的類似

電燈開關切掉了,但是燈管還是會亮,但電壓不高

我那電線~~是全新的...
燈具漏電比較有可能..
要不然就是那顆單切開關
明天有空我在拆下來檢查看看

网友:
開關如果有小夜燈的.日光燈也會微亮.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覺得不應該會動才對 !!

瓦時錶本身是會消耗能量沒錯 !!!

但應該不至於會讓錶移動才對 !!!

偵測沒裝負載會動 , 這就很奇怪 ???

网友E:
手錶不錯耶
要不要產品構造拆解一下?

网友F:
除了驗證到問題了....也幫忙把潛在問題抓到了。
如果把線拉掉了(NFB下面),單純電源下來,過表---->NFB------>空空
沒有形成迴路.....還會動的就真的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錶不錯耶
要不要產品構造拆解一下?

這支錶.....說真的~~光是設定時間你就會吐血.....
操作超級麻煩....有各國時間切換....因為操作不方便..
我都沒在使用那些功能..
有海潮辨識..但我也不會看...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了驗證到問題了....也幫忙把潛在問題抓到了。
如果把線拉掉了(NFB下面),單純電源下來,過表-- ...

說真的~~要不是買這新的瓦時錶...還真不知道有這樣的問題存在....
我打算找時間再繼續實驗...用新的單切開關...
看會不會有燈具本身漏電還會消耗功率的問題出現
若真的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那就可以證明..為何會莫名其妙的多繳電費了
至於我家那老舊的單切開關..我也要拆下來看看把多吃電的原兇抓出來

网友G:
意思是說原本的約4.2  跳到約5.35   誤差約0.5事吧

電線也是有阻抗的!!趨近於0

卡吸歐手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意思是說原本的約4.2  跳到約5.35   誤差約0.5事吧

電線也是有阻抗的!!趨近於0

切斷電線~~以形成斷路....不可能電表還會跑...
會跑就代表~..這電~並沒有完全切斷...
也有可能火線..與牆壁形成一個迴路...
那~這問題就大了~~~只是我家的天花板~~是木頭的耶..
能形成迴路~~~也很嚇人了~~~
我傾向單切開關有問題~~

网友G:
回复 楼主:

最怕的是拉線的時候拉到破皮吧@@
剛好就像大大說的!!產生迴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 楼主:

最怕的是拉線的時候拉到破皮吧@@

1.5米的白扁線...能拉破皮也算強了耶...
而且還是明線配置....用肉眼就可以看了...

剛剛把漏電原因抓出來了
確定是開關有漏電....造成微量的W數損耗...
換了一顆新的也一樣...但只要把電線切掉..
就不會明顯的轉動~~

剛剛測試新電表.
發生神奇的事....晚上再PO照片給大家看...

网友G:
回复 楼主:

會不會是
1.[火線接在 負載  中性線接在開關  ]
2.[火線接在 開關  中性線接在負載  ]

這會有差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 楼主:

會不會是

都直接斷掉一條電~~~正常來說是沒有差別...

但也有可能是火線接到負載...燈殼接地漏電~~也是會有影響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手錶不錯耶
要不要產品構造拆解一下?

手錶...
他如果敢拆了...
他可能要睡客廳睡很長的一段時間...

因為........

手錶是我送他的結婚禮物...

楼主:
新電表的空載測試...
居然~~給我逆轉了....
不過~~因為有防逆轉裝置..
所以最後卡了~~~固定在那個位置..

网友C:
那這樣有可能是所謂的"顫動",一般電錶正常下只有電壓繞組有電力通過時,是會與內部圓盤旁磁鐵的磁力互相抵消,但來自交流電力線上的雜訊/諧波,可能會產生不同的磁場讓圓盤有顫動情形,此時盤可能正轉也可能逆轉,逆轉時防逆轉裝置會介入(總不能倒扣度數)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手錶...
他如果敢拆了...
他可能要睡客廳睡很長的一段時間...

偶就說嘛 偶就說嘛
難怪那支手錶如此耀眼
原來是大嫂的慧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這樣有可能是所謂的"顫動",一般電錶正常下只有電壓繞組有電力通過時,是會與內部圓盤旁磁鐵的磁力互相抵 ...

那...正轉的...算倒楣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這樣有可能是所謂的"顫動",一般電錶正常下只有電壓繞組有電力通過時,是會與內部圓盤旁磁鐵的磁力互相抵 ...

所以,有配發電機模組的就不能用這種表囉。

网友I:
回复 网友E:

我開始強烈的懷疑,雷大可能有N顆硬碟專門在放圖的
怎麼什麼圖你都拿得出來啊

如果不是結婚的對錶的話........就真的....蠻閃的
難怪這兩天一直眼睛酸酸的,原來不是噴到通樂的關係 (恍然大悟)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回复 网友E:

我開始強烈的懷疑,雷大可能有N顆硬碟專門在放圖的

哈哈哈哈哈
不是對錶
是專程買來送他的
可是他婚前 對我不怎麼好 唉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事情就不用多說了
哈哈哈哈哈
現在對我也             不怎麼好耶 哈哈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哈哈哈哈哈
不是對錶
是專程買來送他的

呵.....送他錶喔。
那不就是"一表情深"嗎?

他有沒有送妳一支筆?

网友:
以後發達了叫他買鴿子蛋回禮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送他錶喔。
那不就是"一表情深"嗎?

一筆勾銷?

還是一筆情債書不盡?

情筆海深   好了

情筆金堅 蕩氣迴腸的.......豬大腸      會不會被說抄襲?   :on_121|

网友:
我這邊上次也是110V的瓦時計,台電進來220V單相電,房東只有拉110V的電
瓦時計本來只會算P,台電電費也是算P沒有錯
但是我已改為110/220V單相三線瓦時計,因我這邊有220V電的需求
話說以前還在用110V瓦時計時,總開關斷電...電表就完全不動
現在改用220V,一樣總開關斷電,會"動超級微量"...
因瓦時計只會算P,我也懷疑應該線路中有"消耗P"的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