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917

楼主(2011-05-15):
我全換了全部電容就點亮了!!只是線圈發出聲音
感覺負載過重的聲音~高壓線圈已經換掉還是有聲音,會不會燈管老化問題

网友:
一次側那顆濾波電容補焊一下應該就不會有異音了,如果補焊後還有異音那顆大電容可能需要拆下來用電容表量一下看是否有異常,視情況更換應該就可以解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壓周邊的麥拉電容 檢查過了嗎QQ 也許是他在搞鬼

网友:
1.高壓輸出端有漏電
2.燈管異常(接線或本體)

楼主:
YA~修好了 把變壓器換了 就OK了~另外想問一下 畫面很髒用酒精擦還是髒髒
外殼也很髒 不知是飲料還是油煙 該怎擦下呢?
外殼用酒精擦的下,面板擦不太下

网友:
其實不一定是大變壓器的問題,他的啟動電容只要有換就不會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