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飛利浦Philips 190CW 液晶螢幕功能按鍵維修經驗分享

楼主(2011-05-15):
這台液晶螢幕主要故障的地方是電源開關按鍵不靈光,常常無法開啟或關閉電源,
為了讓各位朋友瞭解各廠牌間拆殼方式的不同,以避免因暴力拆殼而留下遺憾,
所以決定將這台螢幕的拆殼過程拍照起來,作成文章與各位分享。
來吧!我們一起看看如何拆開這台液晶螢幕維修它的開關按鍵。

這是一台Philips 190CW 16:10 19吋液晶螢幕,
螢幕電源開啟後,若未接顯示卡會有一個小框提示,並繞著畫面跑。

驗明正身,Philips 190CW。

故障的是中間綠色小燈上方那顆開關按鍵,時有作用、時無作用,不靈光了。
按鍵處因多年的使用而有掉漆現象,可以看出這一位同事的習慣很好,
用畢電腦也會將螢幕電源關閉,這麼做可以讓螢幕的高壓板壽命延長很多。

這台螢幕背面載明型號、產地、注意事項及安規,據說有DVI接口的是臺灣製的,
而這一台沒有DVI接口是中國大陸製的。

接著我們開始拆殼,先拆底座,底座有一按鈕,壓下後將底座往後拉就可鬆脫。
再拆卸底座支架的3顆螺絲,拆下螺絲後,就可將支架向後拉出與螢幕分離。

底座支架與螢幕分離後,會出現另一顆隱藏在支架後方的螺絲,請將它拆卸下來。

接著示範如何拆殼,
首先拿出過期的信用卡或電話卡,然後將螢幕底部朝上,一手扶住後殼
再利用卡片的角落尖處,自螢幕底部,由前殼向後殼間的小凹槽插入,
這時前、後殼會脫開一道縫隙,然後卡片順著這道縫隙,
向你的身體方向慢慢地滑動,將前、後殼劃開。待底部的殼脫開後,
接著用同樣的方法劃開左、右兩側殼(手一定是扶住後殼,扶前殼容易抓傷面板)
最後劃開螢幕頂部的殼時要注意一點,有的品牌將訊號排線放在螢幕頂部,
所以劃開頂部時卡片不要插的太深入且儘量放平,慢慢地一邊劃開一邊觀察,
才不會傷到訊號線,如果傷到訊號線一定要送專業維修,一般工具是無法處理的。
最後螢幕面板前方最好鋪層報紙或毯子,以作為脫殼後螢幕面板倒下時的緩衝,
才不會傷到螢幕面板,同樣地,傷到螢幕面板只能整台換新,維修一定不划算。

前、後殼脫離後的模樣,液晶螢幕的機板大部分都是固定在前殼。

綠色這一片就是功能按鍵控制板,故障的電源開關就在這一片上,
我們拆下它兩側的螺絲,將它翻過來給各位朋友看個清楚。

故障的是中間這一顆觸動開關,我曾經嘗試用WD-40去噴它後按壓100多回,
還是無功而返,最後不得已只好騎著噗噗到電子街買一個回來準備換上,
不過找不到像原來舊的5隻腳規格(另一隻腳只是輔助固定,也沒啥作用),
只好買4隻腳的回來,換上前還先為它噴了WD-40,希望同事可以『永鳩固』。

此處要大家注意的是RoHS標章,由2006年7月1日起生效的RoHS(有害物質限用)
指令(2002/95/EC)限制使用於電機及電子產品中的及其它具危害性的物質。
其目的在於限制電機電子產品中的6種物質,以保護人類及環境的安全及健康。
因此通常有RoHS標章的電路板上零件焊接都是使用無鉛銲錫,它的熔點較高,
有時40W電烙鐵還奈何不了它,所以我是使用60W的電烙鐵去解焊舊開關。

解焊舊開關前,我們先在舊開關的各個錫點上一些錫,以便借新錫來熔化舊錫

利用工具夾住電路板,將故障的觸動開關解焊拔除,
然後利用吸錫器清空焊點的餘錫,露出焊孔,以便置入新的觸動開關。

這是新的觸動開關焊好後的焊點,其餘觸動開關的焊點也順便給它補錫加焊一下。

拆下來故障的觸動開關近照。

費用總計:
觸動開關1顆 @3元 計3元,
我的工錢無價。

謝謝觀賞!

网友A:
恭喜完修

1.第五腳的主要功能是接地,進行ESD(靜電放電)防制,避免隨線路進入損壞元件
2.會比較不好焊的原因主要是雙面玻璃纖維板加上大片接地,熱會分散掉導致錫較難熔

网友:
很棒的實例分享,謝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1.第五腳的主要功能是接地,進行ESD(靜電放電)防制,避免隨線路進入損壞元件

感謝狼大的解說,
小弟很喜歡這個論壇,
每回來去都有前輩熱情的解惑及鼓勵,
所以現在已經能夠從容的修修小故障了,
以後進一步研究電源供應器及主機板電路時,
還望各位前輩不吝指導,
小弟在此先謝過各位前輩了!^^

网友:
這台的通病就是按鍵故障.這個月已經處理過兩台了.

网友:
很用心
還有拆機解說

网友:
連17"也是按鍵通病. 除了這個不說, 其實 Philps 真的還滿耐用的

网友:
應該說通常這種按鍵用久了很容易失靈,
2000年買的一台15吋Philps螢幕至今仍然頭好壯壯。

网友:
為免州車勞頓,順便加買一些備料;感謝無私分享 :)

网友:
恭喜完修!
拆解說明粉清楚,多刷壞幾張卡,功力就會倍增了!

网友:
原來電話卡還可以這樣用阿!!
還以為只能開房間      門

网友:
恩!!最近開始使用"信用卡"看看好不好用

网友:
大大傳授許多維修時需注意到的`眉角`(一不注意,可能就要付出慘痛的代價),再加上圖文並茂,真是令人受益匪淺.

网友:
小弟是去五金材料行買便宜的塑膠刮刀來劃開LCD外殼,覺得還蠻好用的,而且塑膠比較軟,不怕刮傷外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1.第五腳的主要功能是接地,進行ESD(靜電放電)防制,避免隨線路進入損壞元件

長知識了!!
我以為第五隻腳是沒作用的說,
買的到的大多是4隻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長知識了!!
我以為第五隻腳是沒作用的說,
買的到的大多是4隻腳的

說真的~~要說他沒作用~~真的也是沒有什麼用途~~~
因為~~要是真的有靜電....MCU會先掛....
更何況~~按鍵本身另一個點就是接地....
5隻腳的..通常會運用在分壓電路比較有防護效果..

网友:
大大很詳細的講解,我又增長見識了。
謝謝~

网友:
真是圖文並茂的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