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技嘉 ATI 9000 PRO 縱線

楼主(2011-05-15):
用了 N年 終於故障了
還是很特殊的故障畫面
請給點查修的方向吧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eY4G_Jwd_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換一下電容吧!
感覺很像是記憶體的供電或記憶體本身有問題!

但有縱線~看最多的是板子撞件或有小零件故障~
但樓主說用了多年了~所以這部分先排除!!

网友:
小的直覺....會不會是因為用久了GPU空焊??

楼主:
結果這張卡裝到另一台主機顯示正常  關機後變這主機cpu掛了
原本裝這顯卡的主機再次裝上這顯卡也恢復正常 天啊  這是在搞什麼
有人能解釋這靈異事件嗎

网友:
映像中好像是顯卡和晶片組的衝突~ (很久以前有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