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放棄]電腦找不到自動重開機的原因

楼主(2011-05-15):
去年五月附近自行組裝

主機板:型號要查
CPU AMD PⅡ 945
Kingston 2G DDR3
魄族 430w
顯卡 N 250

會自動重開機的時候,不管是
1.玩高負載的單機遊戲
2.看網頁,播放 mp3

一旦發生會自動重開機時,那幾天發生的機率就特別高
若相安無事,也可能好幾個月都沒事

做過的交叉測試,刪除法
1.移除硬碟、光碟機,仍然會自動重開機(畫面停留在 BIOS 設定畫面 / Please Insert ... ooxx / BIOS 偵測硬碟中)
2.換一顆電源供應器,兩台電腦的交換使用,仍會
3.移除顯卡,用內顯,仍會

會重開機的電腦,換到剩下下列這些沒換,仍會重開機
1.主機板
2.CPU
3.記憶體
4.機殼

請教,這時候除錯的下一步還是什麼可以做的呢?
零件都還在保固內,有想過直接把主機板送修
CPU 壞掉的機率"應該"不高吧,沒考慮把這送修
手邊也沒 DDR3 的記憶體可以交叉測試

网友:
.....記憶體過熱異常~~~~
在出問題的時候~~
用記憶體檢測軟體下去跑~..
就會看出故障原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曾發生過機殼reset按鈕不良造成多次自動重開機問題,你不妨檢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果然有漏打一些資訊

CPU / 記憶體我有做過壓力測試

SP2004
Prime95
IntelBurnTest
RST 記憶體測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果然又有漏打的資訊

我有將 jump 全部拔掉(因為已經模組化了,很好拆裝)
但沒將主機板從機殼上拆下來(六顆螺絲)
用羅賴把開機,仍會不定時重開機

网友:
你好,要不要試試更新一下BIOS

楼主:
回复 网友C:

收下了,我試試看(如果有比較新的 bios 的話)

网友:
是裸測嗎

問題會不會出在power sw or reset 這兩個按鈕開關

网友:
都拆裝記憶體不少次了 主板型號應該看得到吧 還待查咧 = =

网友:
上次有人告訴我一件事情 !!

他說他的電腦也是一直不定時重開 !!!!

結果換了很多東西都沒改善 !!!

最後他說是那條電源線老化造成 !!!

我聽了也覺得真是 ooxx !!!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歹勢啦,記性沒很好
主機已經先還給主人繼續使用

我心中石頭放不下,所以才憑著記得的片段資訊來請教大家
主機板型號這個資訊蠻關鍵的,明天遇到該機主人請他抄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歹勢啦,記性沒很好

有些主機板會挑 ram 煎肉磐石牌 有時連power都挑...
另外 虧你一下 ddr3 現在俗到褲子都脫光了 留幾隻來測板子 也是應該的啦

网友:
如交叉都比對過了問題依舊
主板的成份居大-----
有碰到過這種情形,剛開始產生時RAM換槽就好一段時間
最後都不行時,將RAM移至另一主機測則正常
這板為南北整合橋上面只有散熱片測溫度高達70~80℃
建議如客戶再回修時,換主機板測就知(記得要先將HD  GHOST)  請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E:

收到

我沒想到這一點耶
但…
電腦在他家,會自動重開機
電腦在我這,也會自動重開機

來了兩次
電源線有用我平常在使用的電源線
也有用全新的電源線
仍無解

楼主:
回复 网友D:

終於拿到主機板型號 MSI 785GM-P45

沒備品也是讓我很頭痛
純個人當冤大頭幫朋友組電腦+除錯

講到這邊,我又回頭看了一下文章,果然前提又沒漏掉講這些

今歹勢*N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沒備品也是讓我很頭痛
純個人當冤大頭幫朋友組電腦+除錯

看來..沒備品是領不到好人卡的原因之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