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COMPAQ Presario V2000 白屏

楼主(2011-05-15):
如題這樣的筆電還有修理的價值嗎

网友:
看這部筆電在您心中的價值

网友:
螢幕拆掉當成桌機使用,外接螢幕。

网友:
回复 楼主:

個人的話 可以自己動手做BGA更換 OR 回焊 即可完修
白屏 大部分都BGA晶片 虛焊 OR 掛點的現象

网友:
外接LCD會顯示嗎,這會牽涉到維修成本

网友:
痞酷人才濟濟,看你住在哪可以請附近有在修筆電的人幫你檢測問題出在哪,然後再請他報價自己再判斷要不要修,如果不修上網拍賣零件機也不無小補,或者直接回收升級也是一個選擇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覆
外接螢幕是可以使用
BGA晶片更換工程會很浩大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外接螢幕畫面正常,那就不是顯晶也不用作BGA,有2種可能1是屏線故障或斷線造成2面板買單了
.1處理比較簡單2.面板故障最少3張小朋友會從你的口袋離家出走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阿國大筆電不是樣樣都是BGA,有的是電路問題簡單處理就可以,你這樣回答會把新手嚇跑了

楼主:
螢幕掛了要怎麼測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螢幕小心拆下看看接螢幕的屏線是不是脫落沒插好,再來量看看有沒斷線.用電錶量測營幕有沒有3.3V或5V的電壓是不是正常,其實說這摸多,重點在於你有沒有心想要修,如果有心想修想學 .那就拆吧將你的筆電分解後將圖片拍好上傳,這裡有很多好心的賢拜會教你修,如果怕失敗損失慘重
,那就到這打住吧送去讓人賺吧

楼主:
謝謝依定會拆的

网友:
如果外接正常,面板和屏線的機會是70%:30%.
請加油囉

网友:
先把屏線拆下來清一清,裝回去看看是否正常,還不正常就一根一根量屏線是否哪條斷線,如果都是好的就準備換屏了,NB的T-CON電路板超薄的,零件又小,非常不好修

楼主:
線很戲要怎麼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依定會拆的

別擔心,拆掛了再賣給p大就好,p大說的沒錯,有心研究就拆吧
拆吧..............拆吧n_076|

网友:
回复 网友B:

V2000 V3000 系列都有同樣問題點 一一!! 外接有無顯示 是發文者後來 回覆的 並未再是先提到
因此 以我修過的經驗 判斷是 晶片 掛點 沒錯ㄚu u
你回覆我後 我有看到他有回其他發問的 外接有顯示  問題可能在排線  OR 面板  晶片 3者ㄓㄧ
這樣回答你能接受 ?

网友:
回复 楼主:

電表量測跟跑線路是維修的基礎中基礎,新手上路區有提供許多量測方法,你可以看一下不會再發問

楼主:
謝謝大大指導
是影慕掛了

网友:
先拆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