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TVB-F2188--CRT電視電源問題懇請賜教

楼主(2011-05-16):
各位前輩好 :
                   小弟有一台聲寶TVB-F2188--CRT電視--如圖所示

故障描述

1.如果電源開關按鈕處於{按入}的狀態.直接拔除電源插頭.隔日再插電源插頭時電源燈會亮正常.
   只是等待電源燈亮的時間越來越久.現在不亮了!

2.如果關機時將電源開關按鈕{按出}電源燈熄滅.再拔電源插頭.隔日插電源插頭後.電源開關按鈕{按入}
   電源燈亮正常.這個方法是發生問題1.時想也許是沒有正常按電源開關按鈕.再拔除電源插頭而直接拔除
   電源插頭.所造成故障.才會改正常關機先將開關按鈕{按出}再拔電源插頭.這個方法使電視正常了一陣子
   現在插電源插頭後再將電源開關按鈕{按入}電源燈不亮了.須將電源開關按鈕{按出}電源插頭沒有拔除
   等5-10分鐘再將電源開關按鈕{按入}電源燈亮了.現在要等2-3小時再將電源開關按鈕{按入}電源燈才會亮
3.只要電源燈會亮看電視都沒有問題.懇請線上前輩指導感謝!
!

网友:
有可能電源開關按鈕故障(接觸不良),或是pcb有接觸不良

网友:
有點看不懂...
這是屬於開機因難。
電源開關先不理它,短路先。
按鍵的接地要查看一下,是否有斷開。
測量待機時的電壓是否正常,如...整流大電容約150v、開機的5v、H.VCC的9V、電源ic等。

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