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怎製作USB燒錄鍵盤滑鼠腳本

楼主(2011-05-16):
我想做一各USB可以燒錄鍵盤和滑鼠動作..像這各http://www.top-key.com/product_i ... f752fd5709d00ed994c一樣..誰可以告訴我怎製作類似這樣USB腳本硬體....  感激不近n_097|

网友A:
這不就是類似(按鍵精靈)的程式嗎
祇不過作者已經整合在隨身碟而已!
拿個隨身碟,去下載類似(按鍵精靈)的程式存進去,看您需要啥麼腳本寫上去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不就是類似(按鍵精靈)的程式嗎
祇不過作者已經整合在隨身碟而已!
拿個隨身碟,去下載類似(按鍵精靈) ...

粗工. 它不是隨身碟。
它是一個USB單晶片。
做出 HID 的列舉。
不過.我算一下。它要有 mouse, keyboard 又要有接收設定指令的動作。
它的 End point 還不少於 3 個勒。不好玩。不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粗工. 它不是隨身碟。
它是一個USB單晶片。
做出 HID 的列舉。

這樣阿~~~~~
不過看說明以及圖片,確實很像(按鍵精靈)程式的功能!
而按鍵精靈主要應用在一些需要固定動作的應用上(也就是寫腳本路徑)!再加上偵測程式可以自動判斷一些預設狀況的發生,觸發應對腳本!
這些通常是玩遊戲或是一些比較特殊用途上的!
另外也有一種程式,直接偵測記憶體!
這些都是一般人所謂的外掛程式!

重點是,按鍵精靈這類程式腳本可以應用在其他電腦上,只要螢幕解析度,以及相關設定相同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樣阿~~~~~
不過看說明以及圖片,確實很像(按鍵精靈)程式的功能!
而按鍵精靈主要應用在一些需要固定動作 ...

當然,因為它就是一個 HiD 裝置。不對,應說是2個 Mouse + keyboard.
純硬體的, 程式無法判斷的外掛。

不過。。。。它是不是有把"抖動"加進去?
不然老是點相同位置.....我要是寫 game  的人, 我就把你踢掉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當然,因為它就是一個 HiD 裝置。不對,應說是2個 Mouse + keyboard.
純硬體的, 程式無法判斷的外掛。

原來如此.........算是硬掛.........
之前有看過鍵盤滑鼠可以記憶設定值的,應該也算這部分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來如此.........算是硬掛.........
之前有看過鍵盤滑鼠可以記憶設定值的,應該也算這部分的了! ...

是的。
粗工,你快去申請個專利,那個 mouse 輸入的座標要做"亂數"的動作。
這個是一定要做的。才能避開GAME的檢查。
給一個值,然後做亂數在一個範圍內亂點。這個要是沒人申請專利,快去申請下來。

GAME的巿場多大呀。
要是你的 script 可以寫很大,那一天可以無限打副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粗工,你快去申請個專利,那個 mouse 輸入的座標要做"亂數"的動作。
這個是一定要做的。才能避開G ...

0.0逃兵大別玩粗工了!
粗工這麼利害的話,就不用窩在杉林鄉數荔枝了n_015|

网友:
加油
小弟我先預定一支

最近又被"隨棠"拐去玩"古域ONLINE"
又要開始搞"純硬體自動掛幾"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踢掉就沒錢賺了啊

會真的花這錢去買這東西的,都是遊戲廠商眼中的死忠客戶啊

偵測是不是點同一個位置?    真的會有遊戲廠商去寫這個?

會去做這個的人真的是頭腦很厲害

user:我懷疑有人使用按鍵精靈,影響遊戲公平性

廠商:不然我在遊戲啟動加入偵測運作中的程式,擋掉按鍵精靈?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在你自己的電腦安裝按鍵精靈然後啟動遊戲

user:真的耶,真的有阻檔掉了

完美的結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踢掉就沒錢賺了啊

不,以WOW來說是收月費的。
你有沒有想過,要是你組了一團.....大家都進場不動作。把每個人要做的事情都排定好。
依劇本,像是交響樂那樣,大家同時開動.....你會看到"配合得天衣無縫"的演出。
不用多,連打一週下來。你就可以賣帳號了。
一次還是賣5個。多..........賤..........呀.........

网友D:
都沒時間玩遊戲!!頂多完跑跑XD
有這樣的隨身碟!!我可以把我電腦的密碼放在裡面
然後插進去就幫我打好了!!
永遠沒人知道我按過哪些鍵XD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沒時間玩遊戲!!頂多完跑跑XD
有這樣的隨身碟!!我可以把我電腦的密碼放在裡面
然後插進去就幫我打好了!!

嗯.在 M$ 的 Login 裏有一個是可以用"數位簽章"做 login 的動作的。
也就是說,你可以結合你的"自然人認證"來幹這一件事。

不過,我也是聽聽而已,我沒做過這個動作。
因為。。。。。自然人認證掛了,要花$$去再搞一份的。

不在意的話,您可以試著朝這方面找出解決方案,順便發個實例。

网友D:
@@我還沒玩過那東西!!
我還在當兵的說!!
我也對那一俏不通XD
逃哥!!        靠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還沒玩過那東西!!
我還在當兵的說!!
我也對那一俏不通XD

"就是沒玩過才要叫你玩呀。不然你怎麼嬴過我????"<----我朋友的銘言。

加油,我支持您。

另外我跟您說,我已經由M$逃出來很久了。所以也沒環境可以試了。
您加油吧。等您的實例。

网友:
M$是????啥東西!!
總覺得我的桌子下個月就會被記缺點!!
記到沒有夜假單
好久沒碰電烙鐵!!這邊都高材生阿!!
像我這重黑手!!還是默默的作自己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樣子好像沒人會..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來是無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樣子好像沒人會..

呵,我已經不用M$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