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電視] [CRT]SONY KV-34FS12T全平面電視開機劈啦啪啦異聲維修

楼主(2011-05-16):
產品:SONY
型號:KV-34FS12T
故障原因:開機劈啦啪啦異聲
這台SONY  KV-34FS12T全平面彩色電視是二次維修,故障原因為開機劈啦啪啦異聲
第一次維修資料請參考以下連結
http://bbs.pigoo.com/thread-18615-1-1.html
距離上次修復也有一年多的時間使用值得,十年多的老電視了狀況也就愈來愈多
這次情況剛開始開機劈啦一聲還是可以正常使用,有時開機又沒有異聲,持續近兩個星期。
現在變成開機就劈啦啪啦異聲趕快斷電關機,不能再看了要開始維修以防災情擴大。
開後蓋目視無異狀及異味上市電檢試發現
板編T505  FBT  ASSY  NX-4600/X4J4 接線頭開機時產生
劈啦啪啦冒火花,已知問題徵結點。
這管座帽蓋是合併式內還有一個1KΩ的電阻不是焊接而是挾式,
接線是插入式的還好沒有氧化銅綠,否則還不好買這種管座。
拆下FBT返馳變壓器拿到SONY服務站報價要2540元,外面不好買看來只好送到高雄找專業維修師父了。
說實在看到老師父面對著儀器一手拿著返馳變壓器、另一手接著線一下就測出問題劈啦啪啦的火花似短路
一點都不怕,服了!要重新繞組修補600差很多吧。
這是修補回來的FBT
另外順便檢視附近的接腳發現R560裂錫、 C533沒焊好重新補焊組合完後開機測試正常OK
這是簡單的FBT更換請參考-----------

网友:
一般人直接買兩仟多的材料,沒有修好又不花大錢的本事,很棒的分享,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是小弟的處理方法~~~
整條高壓線先清潔...
翻開您綠色圈選高壓處..
灌注高壓膠...

网友:
FBT裡面的膠硬的比石頭還硬,拿鐵鎚都敲不破.....怎麼有辦法重新繞線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的看法也跟您一樣
....真的是隔行如隔山....

楼主:
回复 网友C:

拆換零件沒問題,如果要修復零件那又是另一門專業技術
各有所專也有特別的處理方式,恐怕不是我們所能知悉的
這家是專門處理變壓器的,是我弟介紹他都是送到這裡處理
其實對於FBT返馳變壓器的結構不是很清楚,怎樣造成劈啦啪啦的火花
以非專業的人來說也只能購買零材來換,買不到只好用修的,物盡其用
低成本換取高價值,自己修值得---------
或許如同 lhc 大所說用灌注高壓膠的方式處理呢?
不過高壓膠很貴,不能為了一個FBT,還是交給專業處理!
說實在FBT的品牌、型號太多真有點搞不清楚
(大小、焊腳數、接線數)如同不知是否可代換?....真的是隔行如隔山....

网友:
以前洛陽街巷子內有家永協
是FBT處理能手FBT裡的硬膠
有專用藥水可溶解

SONY一顆FBT要價2500真是
好賺,永協一顆600不管買新
的或修理的都是同樣價格,後
來他收山,換恆茂等電子材料
行賣一顆從300~500之間的價

楼主:
回复 网友D:

CRT漸漸地要退出市場,但它還是佔有一席之地
不過有些專業師父還是需要大家相報
我在台中不知那有?回南部高雄時特別到長明街佳欣走了一趟
對於FBT修復品我是不排斥,它是有儀器檢測的還是很耐用!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