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7-segment LED display (7段顯示器) 的一些問題 :)

楼主(2011-05-16):
我在家裡組一個利用8-bit DIP switch 開關 使得一個七段顯示器能顯示1~9的數字,之間是透過
D-Type FFs (7474)*2 和 7447*1 和一個PB switch 開關 來產生電路

小弟有個疑問: 當使用 8bit DIP 開關(實際上只用1~4開關,因為數字1~9只需2近位4個bit即可)來設定數值時,發現7段顯示器沒有馬上跟著變化,不知道是為什麼0.0
另外一個疑問是不知道 七段顯示器上顯示數字0~9 ,每個數字的亮度都不太一樣,不曉得原因><
我猜第二個疑問的原因是因為顯示器上亮的LED 越少,那個數字就越亮(猜想流經電流固定)。
第一個疑問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因為PB Switch 產生clock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家裡組一個利用8-bit DIP switch 開關 使得一個七段顯示器能顯示1~9的數字,之間是透過
D-Type FFs (74 ...

看到1隻青蛙,所以不知道你的問題
但是若每個字的亮度會隨LED多少來變化時
那麼就是你沒加好限流電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圖是用好了 (弄好多方法還是選擇貼連結><)

不過其實我還不清楚什麼是限流電阻><

楼主:
對了,圖中的上半段與此問題無關,要看的是下半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圖是用好了 (弄好多方法還是選擇貼連結>

限流電阻.....依你的板子來看。應是你的七節上面那一顆吧。
你想一下,當你只亮一個LED時,它的電流多少?
當你亮兩個是,它的電流又是多少?
是不是成了很多LED.卻分了"相同量"的電流?
那自然你每個字都不一樣的亮度了。
我們換另一個接法。
我們想成進來的同一個來源,可是卻分成七個分支出去。
我們分別在七個分支去做限制的話。那是不是可以讓這七個同時吃到相同量的電流?不管亮幾個LED都會有相同的電流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麵包板啊,這實在就看不懂了,
看起來應該是高中生的作業,
只看麵包板是看不懂的,
只能找高人來解了.
至於限流電阻請參考逃兵大的解釋.

网友:
您7段顯示器的限流電阻用到1K阿,一般邏輯電路的LED限流電阻大多用到330歐姆就可以了,且如逃兵大說的接法,7段各接一顆.

网友:
線可以理漂亮一些,查起來比較容易。
看了一下,是接set和reset?初始設定是接到set?不是接到Q?

楼主:
其實小弟對整體還不太了解  (懂電路的operation和會接電路是另一回事= =)
小弟先把課本再讀一遍後再回來好了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