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想請問你們維修零件大部分都花幾小時完修?

楼主(2011-05-16):
小的是新手,想詢問各位大哥你在維修過程中是零件一個個測試嗎?
那維修時間是花多久呢? 維修完畢給客戶時回鍋率會很高嗎?(是否有遇過同樣問題一直回來維修?)如果說以主機來說的話零件要怎麼測試才準確呢?
有沒有推薦的軟體?像記憶體這部分有沒有適合的軟體可以測試?平均測試幾小時呢?

忽然問這麼多很抱歉,但是因為我是新手所以就很想知道答案,把心中疑惑全部說出來,也不知道該在哪裡發表這些話,只好在此版發,如有違反請版主幫我刪文  謝謝,也謝謝各位不吝嗇回文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的是新手,想詢問各位大哥你在維修過程中是零件一個個測試嗎?
那維修時間是花多久呢? 維修完畢給客戶 ...

想詢問各位大哥你在維修過程中是零件一個個測試嗎?
先看狀況判斷出可能故障區塊----量測可能故障元件。
那維修時間是花多久呢?
要看甚麼東西----電腦、液晶電視、電漿電視等等,拆裝時間就差很多故障元件有時也要等零件、、、一般有零件或是簡易維修一小時足夠了(花太久時間=賺不到工資)
維修完畢給客戶時回鍋率會很高嗎?
這倒是不會,一般回修的都是其他問題(因為都是舊機器零件都會老化)
如果說以主機來說的話零件要怎麼測試才準確呢?
要測試零件好壞當然是拆下測量最準確--------例如電容器測量
像記憶體這部分有沒有適合的軟體可以測試?平均測試幾小時呢?
記憶體我是用簡單的 MEMTEST86 測試而且只測試一次,時間要看記憶體大小

楼主:
了解.......

要看甚麼東西----電腦、液晶電視、電漿電視等等,拆裝時間就差很多故障元件有時也要等零件、、、一般有零件或是簡易維修一小時足夠了(花太久時間=賺不到工資)一個小時?是包含檢測時間+完修嗎?還是單檢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