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電瓶改裝

楼主(2011-05-17):
在這裡看到各位高手修的改的都是很細緻的電子部品,
小弟本人我實在趕不上,只是常常在玩電池,曾經分享
鋰電改裝給數位相機使用,最近我的UPS電池又掛了,
(原裝電池早就掛了,我改用汽車電瓶,容量較大。)不
想再用鉛酸電瓶,剛好最近看到網拍有賣鋰鐵電池,每
個電壓是3.3V,最高3.6V,出力有30C,但是美國A-123
廠出的26650一個要300多,有些貴,在拍賣上我找到一
個賣代工A-123 18650的鋰鐵電池,一個只要65元,點焊
代工一個5元,我請他幫我打成3並的式樣4組,一共12個
電池840元,收到後我自行串接,成3並4串,於是把它裝
進UPS裡(因為體積又小了)。
UPS原先使用12V鉛酸電瓶,都會侵蝕接頭,我測試充電線路
差不多14V輸出,對鉛酸標準13.6V充電還好,4串的鐵鋰電池
標準工作電壓3.3*4=13.2V,充飽電壓3.6*4=14.4V,UPS不會
對他過充。
裝進去後,接上線路,經過數小時,實施斷電測試,嗯哼!工作
正常,因為我只是怕下天雷雨季節,會突發斷電造成電腦當機,真有
長時間停電,能順利關機就好,斷電十分鐘電腦都還OK。
再給各位一個經驗參考,UPS工作時的嗶嗶聲,間隔和店呀有關係,
電瓶電壓高時間隔長,降到11V時間隔就很短,低於10.5V變成急促
嗶嗶聲,然後關機。

网友:
基本上,鋰電池我不建議這樣浮充。
通常鋰電的充電最好是單一單元去充電,把它們分開來充電比較好。

网友:
沒錯要分開充電,不然要用專用電路

楼主:
兩位大大說的是沒錯,在筆電電池上都有控制板,做分壓測試和充電,
但是目前鋰鐵電改裝的汽機車電瓶,似乎都沒做分壓,充其量有保護板
避免過放或過充,鋰鐵電可以1C或2C強充,不像鋰電或鉛酸電池大多以
1/10C最多1/3C快充,等我用了一個月以後,假如沒出問題,我再來報告
情況。

楼主:
經過了三天,今晚給他全載測試。
先說我的電腦設備
主機板:華碩P5VD2-VM
CPU:E2200
DDR2:2G
HDD:日立SATA2 1TB*1  WD-IDE 200G*1
廣環電視卡
螢幕:AOC LED 22吋*2 (驅動雙螢幕,UPS只給主螢幕1台)
UPS:科風 BNT-500A outputl:115V 300W
瀏覽網頁+看電視的情況下,直接拔開UPS市電插頭,讓UPS
起動供電,十分鐘後無預警直接關機。
充新插電,電腦開機做了硬碟掃描後,一切恢復正常。
因此可以確定,在單螢幕的狀況下,遇到停電,五分鐘內綽綽有餘
可以處理關機程序,避免當機。
畢竟我只用了3並4串12個18650鋰鐵電池而已。或許4並4串可以拖
到15分鐘。

楼主(2011-06-29):
過了一個多月,近一個半月了,晚上再給它測試一次,斷電後實施開機
,到開完機,撐到UPS斷電,大約12分鐘左右,順便我也用夾表(我的夾表
是家傳的指針式,數十年歷史了),量了一下電腦耗的市電電流,有2A之多
,有十分鐘的緩衝,關機足夠了。

网友:
磷酸鋰鐵電池比一般鋰電池的性能跟佳,充放電是較寬鬆,是不錯用的新款電池,單價貴了點,18650鋰鐵電池一顆65,不是假磷酸鋰鐵吧??,能引網址參考

PS:鋰電池可以區分成鋰鈷、鋰錳、鋰鎳鈷、磷酸鋰鐵電池等,其中以鋰鈷電池為主流,佔比重達九成以上(一般所稱的鋰電池即是指鋰鈷電池)

磷酸鋰鐵電池因為具有以下五大優勢,未來將取代鉛酸、鎳氫電池應用於大功率電池

※循環壽命長:循環壽命高達 2,000 次以上,為鉛酸的 5倍、鎳氫的4倍以上。

※ 放電功率大:放電功率分別為鉛酸、鎳氫電池的 6.6、2.5 倍,極適用在需要高功率的大型動力電池,特別是車用電池部份。

※充電時間短:充電時間不到 2 小時,僅需鉛酸電池的1/4、鎳氫的1/2。

※轉換效率佳:轉換效率達95%,優於鉛酸的60 %、鎳氫的70%。

※輕薄短小:體積重量僅為鉛酸的50%,鎳氫的70%。

磷酸鋰鐵電池雖然具有許多優點,但目前仍無法普及,主要是受限產品售價過高及具有專利疑慮問題。磷酸鋰鐵電池目前因生產規模及良率問題,產品售價高居所有二次電池之冠,售價為鉛酸電池的 10 倍以上,為鋰鈷電池的 2.5倍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貼上連結,是為了讓你看一下我用的電池,希望不違反版規,
很多論壇都不給貼拍賣連結,有疑問我就刪除。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016397360

楼主:
因為改裝後我直接裝到UPS裡,並開始讓它工作,沒拍到相片,
今天特找個空檔時間,拆開拍照以資公信。
順便量看在UPS滿充的電壓為13.45V
鋰鐵最高是3.6V*4=14.4V 安全範圍內
我組裝醜醜的電池組
取代12V電池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