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機板上的0歐姆電阻如果測出1歐姆的值.....?

楼主(2011-05-17):
如標題..
小弟有塊機板上的0歐姆電阻...
如果測出的值是1歐姆的話.....
想請問先進大大..
這樣的狀況..這個電阻算不算有問題了呢?
會不會算是一個影響的問題點?

网友:
看您用什麼電表測.

有疑慮也可以直接跳線短路,上電看是否可以排除問題.

网友:
測出1?? 是電表沒動作還是真的顯示1
直接短路有燒壞後級的危險....

网友:
0R 如果是當保險絲來用的話,電表量到值為1有可能是因為0R燒斷了,
變成斷路所以顯示1,直接短路好像有點風險。

网友:
有這種微歐姆錶 的話就好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
這台花下去 我可能一年都不用吃飯了

网友:
用類比式電表,確實歸0,量一下就知道答案了。

楼主:
是真的1歐姆..不是斷路的1喔..
這樣的話應該怎麼解讀呢?
麻煩各位大大指導了~!!

网友:
可以用電錶先確認輸入電壓是否正常,正常的話送電看電阻二端是否都有電壓,
兩端都有電壓表示真的沒燒斷,真的是1R的話就沒差了,阻值多少會有點誤差。

如果有直流電源供應器的話,可以用限流的方式去送電看看是否有短路,
這樣會比較保險。

网友:
為什麼會是1歐姆?電表本身影響的,量測前要做歸零校正,如果沒有歸零校正,那麼偏差了,是有可能會得到1歐姆的結果喔!

网友:
表尖的接触电阻会影响测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