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DDR 記憶體

楼主(2011-05-17):
徵求1支DDR 256MB記憶體,筆電或桌機使用的都可以(前提須單面4顆粒),最好是Hynix HY5DU121622顆粒,有的大大請報價,謝謝

网友A:
單面四顆256M,很少見吧?
你是想拆64M的顆粒下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面四顆256M,很少見吧?
你是想拆64M的顆粒下來嗎?

答對了,就是要拆顆粒,我要改無線AP用

网友:
單顆64M一航都是512M以上,我找找看有沒有非終保又故障的,這樣比較容易入手,
我之前也有用這方法改ARM的板子,但失敗........
先PM連絡資料給我,有的話會先通知你

楼主:
已PM,那麻煩你找找看,謝謝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您找到了嗎 我這裡有 但不是 海立士

网友D:
我也改過....
拆了一支512M的.....
改IP分享器也和carlos_liu一樣....失敗....只好又改回來....
害我還是沒辦法用正常版刷機.....只能刷micro的....
那時還研究了好久.....
不過到現在還是沒想到到底怎樣可以讓它記憶體變大.....
還是說各廠牌機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您找到了嗎 我這裡有 但不是 海立士

目前還未徵到,請問顆粒廠牌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改過....
拆了一支512M的.....
改IP分享器也和carlos_liu一樣....失敗....只好又改回來....

顆粒要16位元的才行
一般要筆記型記憶體較多16位元

网友:
是南亞的顆粒
代號要看哪裡

网友:
回复 网友C:

NT5DS32M16BS-ST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我有注意過.....
印象中當時拆的是海力士的顆粒....
可是換在我的Belkin裡卻不能用....

楼主:
NT5DS32M16BS-ST
他是16位元應該是可以用,實際要測試才知知道
請收短訊

楼主(2011-06-19):
感謝wecan大提供記憶體一隻,剛剛已面交,還拿了一把讓我挑,再次感謝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有缺時例要記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有缺時例要記的喔

老大///不是說要去高雄??///竟然放偶........粉鳥n_132|

网友(2011-07-21):
我有2張256MB的
但是我不知道柯莉是哪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