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貼片電容怎麼分辨容量跟量測

楼主(2011-05-17):
請問
如何得知貼片電容的值?

用電容表(CA-6013)要怎麼量

貼片電容只要長的一樣
都可以換嗎?
還是有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
如何得知貼片電容的值?

拆下電容再用電容表測量電容量,長的一樣但電容量並不一定一樣不可隨意更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電容再用電容表測量電容量,長的一樣但電容量並不一定一樣不可隨意更換 ...

請教,如果貼片電容是有問題的,拆下後量測結果也不正確啊,怎麼辦?

网友:
那就要跑線路或參考它所負責的IC是否原廠有附建議的電路圖了..

不過有時也可參考相同電路的結構呀(例如高壓電路或交換式電源等等...)!!

其實多跑跑線路,可以增加維修的能力!!

楼主:
貼片電容
電容表要轉到那一檔阿?

网友:
一般鉭質的電容都會標示,所以參考上面的標示...

積層或陶瓷電容的話,大部份都在10uF以下..

楼主:
那這樣我找大小顏色都一樣來替換
也是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這樣我找大小顏色都一樣來替換
也是可以嗎?

長的外觀、大小、顏色都一樣,但電容量並不一定一樣不可隨意更換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為SMD的電阻和電容,它是用尺寸分的,例如0805或0603等等

電阻還好有標數字,但電容就都沒標了,所以還是要查線路呀!!
一般電源的旁路電容還沒什麼影響...
但是交換式電源的IC的電容那就不能亂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