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筆電BOIS鎖定解除

楼主(2011-05-17):
手上有1台DELL D610,從別家公司淘汰的,要重灌,結果BOIS鎖住,無法選光碟優先
,上網找尋很多方法,都無效,希望各位專家幫忙,謝謝!

网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x5HBHgv8T8

剛好有影片可以看看!!

楼主:
這個看過,但遮遮掩掩的,也看不出是用起子短路那個,謝謝幫忙

网友:
http://www.techspot.com/vb/topic18780-6.html
這篇文章內提到, 它是在開機時短路24C02的二支腳, 讓它讀不到Password..
你可以讀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先找一片有清除BIOS密碼的工具光碟.
2.拆下硬碟.
3.開機就不會從硬碟開機.用光碟的清除工具清掉BIOS密碼.
4.重設BIOS開機順序.在接上硬碟吧

楼主:
還是這裡比較溫暖,謝謝樓上2位專家!我先研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在露天看到這個24C02,可否請問要短路那2隻腳,感謝!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8207991302

网友:
24C02這顆IC是用I2C來做資料傳輸的.
你只要把SCL或者SDA跟接地接再一起(短路)資料就沒辦法讀寫了?
不過這樣做對不對要試試看才知道,反正這兩隻腳接地不會怎樣.
我看datasheet腳位SCL是6,SDA是5,GND是4.
你就把6跟4或5跟4接再一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天試試,要去洗澡先,謝謝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篇主題非常的長!!
我看到了很多種不同的短路方式, 但多出現的是3/6腳
不過~ 成功的方式也不一定, 有的人是通電前短路, 有的人說是通電後短路...

就算, 解掉BIOS Password, 好像會再有一個Services Tag號碼出現,
須要在該帖內找一個重設BIOS的工具....
其中, 又涉及硬碟有沒有被HDD Password保護等等的問題...

似乎不是很容易全解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剛剛試了3.4腳無效,改試1.2腳,居然就OK了
因為5.6.7.8腳碰不到(要拆除上下蓋,我懶得拆)
總之, 謝謝您!

楼主:
對了!謝謝各位專家!真的此處最溫馨!

网友(2011-10-30):
我是用unlock6.exe進入cmd執行找出密碼
解決我的Aspire 5738G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