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樣的面板有救嗎??

楼主(2011-05-17):
請問這樣的面板有救嗎??
1.試過屏線拉掉一樣有這個線條..
2.拆解面板..照日光燈看玻璃..很明顯痕跡存在..
謝謝!!

网友:
看這種情況, 都是在同一位置..
應該是面板的問題.. 可能要換面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樣的面板有救嗎??
1.試過屏線拉掉一樣有這個線條..
2.拆解面板..照日光燈看玻璃..很明顯痕跡存在..

面板好像有被擠壓的痕跡,但也曾碰過擺了一個月後痕跡自然消失

网友:
看看神人狼大有沒有未公開的祕技

网友:
這是面板漏液沒救了

楼主:
另外這塊面板原本進水~~
拆解擦乾..組回去的時候邊看電視壓破咯~~

過了一段時間漏液居然越來越少..後來變成這模樣~~
所以這台每天都開著再等..痕跡好像已經乾掉了..應該沒機會了

网友:
第一種現象的確是因為撞擊或重壓導致的漏液

下面這也是撞擊導致,不過並未造成顯像異常

网友:
應是面板漏液

网友:
這都是面板的問題..既然面板壞死馬當活馬醫 -- 分享一下我有用過用熱風槍考面板有一點變化你可以嘗試看看可是不要太近以免燙傷面板變焦黑..就更沒救..

网友:
看起來像漏液,漏液的話應該沒救了。:)

网友:
沒救了  修好當維修時用的螢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