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S661FXM-RZ 維修經驗分享

楼主(2011-05-17):
之前尚未找出問題的A6000因為怕損壞其他零件所以放著不敢動好幾天了
幾天前拿到這塊板子想說挑戰看看

他損壞的情形為,上電一案電源鍵,電源一閃即關.
看到這明顯有東西短路了.
拆掉所有零件,量一下個電源對地阻值,發現12V短路.
目測一下沒有零件明顯損壞的樣子,看到板子背面CPU電路那邊的MOS位置顏色明顯變了.
量了一下上下管D極阻值過低,直接量上下管D對S都有問題所以先拔下第一組上管MOS(50N024).
拔下後其他MOS D對S及阻值一樣,量一下拆下來的MOS D對S阻值ok,D對G LO,感覺ok.
索性把MOS全吹下來量.
先量第二組上管,D對S D對G短路,反過來量全短路,其他MOS則正常,找了一顆一樣的50N024來用,所有MOS焊上,零件裝上,開機,這下沒斷電了,可是沒辦法開機.
裝上Debug卡發現完全沒跑碼,CPU完全沒溫度,拿電表量一下MOS各部位電壓,除了上管D極有12V外,其餘電壓皆為0.
這下又開始傷腦筋了,上網查一下找到IT8705AF的Datasheet量一下VCC12V正常,量VCCH跟VBAT對地阻值約400多感覺ok.
找下一組LM393,量了一下有輸入也有輸出應該也ok,在量了M104I(一開始以為是1041害我找半天)輸出輸入也正常,5090MTC量一下也有12V輸入可是不知道如何判斷這顆的好壞.
再仔細研究5090的Datasheet發現這顆為CPU供電控制IC要上CPU才有作用,上了之後再量發現
24pin有反饋電壓輸入(0.19)而14 17跟11 8控制MOS G極的電壓為0.
應該是這顆了,找來一樣的IC換過去,上零件,開機OK,這時感覺所有了辛苦都沒了.

拿去安裝OS正常,可以使用,真爽.可是過幾天發現又不能開機了,Debug卡又無跑碼@@,這次CPU有溫度,拿帶燈打阻值卡一試!有好幾個點空焊!,只能望著板子嘆氣.

再拿起A6000的板子,心裡生出一股信心,在挑戰看看吧.

後來問了一些同好發現,技嘉的8S661系列10片有9片空焊,真是&!^$^(#*&).

网友:
恭喜完修,有圖有真相!

楼主:
小弟補上真相了,之前有一位仁兄有一塊相同的板子問題也類似,可以參考看看.

CPU供電管理晶片

CPU供電管理晶片

MOS 50N024

MOS 50N024

网友:
我手上有幾片上電就CPU風扇一直轉,BIOS不跑碼的
果然用力壓住CPU散熱器,就能開機了啊 ....
CPU座空焊了,真的只能搖頭了

网友:
感謝維修經驗的分享。

网友:
大概散熱器固定座沒使用強化款,所以久了就空焊了..

网友:
謝謝分享,維修需要有耐性滴!

网友:
又學到寶貴經驗

网友:
又學到寶貴經驗,感謝分享經驗

网友:
那第一次運氣真好只有 MOS 晶體 不然大致上還有一顆 5090 IC 也會跟著壞..
感謝分享經驗

网友:
又是一個好經驗! 謝謝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