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VP191b無畫面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1-05-17):
今天收到一台Viewsonic VP191b,症頭是燈亮無畫面,遇到這種的,心裡都有個底,希望不要遇到硬的,來看看過程, 照片 026 (中型).jpg 故障的照片就沒拍了,
腳架的四顆螺絲拆鬆,就可以跟腳架說掰掰,背後四顆螺絲再拆鬆,後蓋與前蓋用一字起字稍加撐開,後蓋分離就能看到電源板了 照片 020 (中型).jpg 再一張 照片 021 (中型).jpg 有看到了嗎?應該是不難發現,故障點來個特寫 照片 022 (中型).jpg 故障電容實測

117uf

117uf
另外一顆

136uF

136uF
換完電容試機正常 照片 025 (中型).jpg 又多了一台19吋可以用

网友:
這機型居然是內接獨立的電供~
感謝爐主的經驗分享~

网友:
又是電容問題

网友:
哇~賺到了,vp191b高階機種..
自已在2003年時也敗了一台vp171,檔時要價15000大洋,當時就是被這台的超薄邊框及那隻"鳥腳"給吸引....其它較便宜機種也才7000~9000不等...

网友:
感謝大大寶貴經驗的分享!!!

网友:
哇,又撿到軟的了!
還是電容惹得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
可否請問原來的電容廠牌及瑍新的電容廠牌?

网友:
這片電供有被換過的樣子,並非原裝,另外散熱片似乎被拆掉,拆開時就是這樣了嗎?

网友:
狼大眼力好~我都看不出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故障電容是elcon的廠牌,換上去的是vent的,應該是要換日系電容,手上還有電容就沒去買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狼大,拆開就是這樣,這台回原廠至少4到5次,已經沒信心,只好自己動手!

网友:
這片電源板原裝應該是用透明膠片包住,且與AD間電源線是採插頭連接,這片看來是另外改上去的,如果真的如照片所示電源板沒有安裝任何散熱片的話,長時間使用一次側開關與二次側整流元件容易因過熱受損

网友:
軟的好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