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好像是LCD維修的網站

楼主(2011-05-17):
http://monitor.net.ru/forum/repa ... mb-info-388018.html
有沒懂得人翻譯一下 ,還有這有辦法轉載到痞酷上面,嗎,些文章看起來還蠻有水準,只是我英文太爛只看懂一點

网友:
那個可能是俄文的, 我看不懂..

.ru 是指俄國.. 像 .tw 是台灣, .jp 是日本

网友A:
我用 google 翻譯了第一段:

原文:

Нужна помощь по ремонту монитора ViewSonic VX2255WMB Модель VS11659
При включении не долго горит power синим цветом потом переключается на ораньжевый ,что интересно при подключении к видеокарте компьютер не стартует.
Единственное,что нашёл четыре вздутых кондёра в инверторе,заменил всё тоже самое.
Так как схемы нет не знаю,что делать. Кто сталкивался с такой неисправностью?

---- 翻譯的結果 ----
需要幫助修復顯示器優派 VX2255WMB模型VS11659
當您關閉電源並沒有持續多長的藍色然後切換到oranzhevy這個有趣的當您連接到計算機的視頻卡不啟動。
唯一發現了四個膨脹康德在逆變器,更換都一樣。
由於電路沒有不知道該怎麼辦。誰正面臨著這樣的失敗嗎?

--
我還是有看沒有懂, 中文真的很深奧啊..

楼主:
維修用的專有名詞用翻譯軟體是翻不出來我也看得很吃力,我想意思大概一閃即滅,右下角有電容長大,更換後還是無顯示,翻到背面查到保險絲就這樣

网友:
...又是這一塊難修的板子.....
要是P+I有問題~直接買新的來換比較快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026876239
看到那價錢~~~你應該也懶的去修了吧..直接給他換新的...
比較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修好了成就感跟爽度不一樣阿,我主要不是看這篇裏面還有一些文章不錯,想不到俄國人修液晶也很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修好了成就感跟爽度不一樣阿,我主要不是看這篇裏面還有一些文章不錯,想不到俄國人修 ...

阿...成就感阿~~~
那就沒必要直接換新板子了

至於~修液晶...因該不管在哪個國家..
都有很厲害的人吧...

网友:
俄文...跟本看不懂
英文就看的懂了...
看圖是叫他檢查那個F200跟背後那2個MOSFET
沒辦法俄文看不懂,看圖說故事...

网友:
P+I....這塊問題很多修是可修..我都換..剩下壞的五片變個兩片良品出來..對付澳客電腦公司(換給他---因他要便宜修..我就給他便宜修~~

网友:
經濟越不好的地區,維修的水準越高,達人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 google 翻譯了第一段:

原文:

如果看得懂英文可以翻成英文比較不會失真,人腦會自動修飾,電腦不會。

Нужна помощь по ремонту монитора ViewSonic VX2255WMB Модель VS11659
При включении не долго горит power синим цветом потом переключается на ораньжевый ,что интересно при подключении к видеокарте компьютер не стартует.
Единственное,что нашёл четыре вздутых кондёра в инверторе,заменил всё тоже самое.
Так как схемы нет не знаю,что делать. Кто сталкивался с такой неисправностью?

Need help to repair the monitor ViewSonic VX2255WMB Model VS11659
When you turn off power did not last long in blue then switches to oranzhevy that interesting when you connect to the computer's video card does not start.
The only thing that found four inflated Conder in the inverter, replaced all the same.
Since the circuit is not does not know what to do. Who are faced with such a failure?

需要幫助修復顯示器優派 VX2255WMB模型VS11659
當您關閉電源並沒有持續多長的藍色然後切換到oranzhevy這個有趣的當您連接到計算機的視頻卡不啟動。
唯一發現了四個膨脹康德在逆變器,更換都一樣。
由於電路沒有不知道該怎麼辦。誰正面臨著這樣的失敗嗎?

誰能幫忙修理這台三隻鳥的螢幕
[這段我放棄]
換了四個在高壓版上的醬爆的電容情況還是依舊
[放棄],有誰有經驗嗎?

网友:
手動翻譯
英文有些地方文法不太正確,大概一下
有些地方不知名怎麼翻...
不知道有沒有懂俄文的,直接翻譯成中文或英文,會比較好

請協助維修Vlewsonic VX2255WMB
於電源關掉不久(後面這段是我想像的)再開機會有藍色的Logo
再來接上電腦後,背光馬上不亮,無畫面
有發現高壓板上四個電容突起,全部都換過狀況一樣
由於沒有線路圖,不知要怎麼修.有誰有修過類似症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