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VA520 無電源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1-05-17):
優派ViewsonicVA520通電後按電源開關,指示燈無反應,經拆解量測電源板,亦無輸出5V或12V
經過爬文以後發現有類似症狀
-> http://211-20-236-22.hinet-ip.hinet.net/thread-27064-1-1.html

01.驗明正身 VA520

02.先查查保險絲有無燒斷, 很明顯沒有~

03.5V 無輸出, 應該就是電源的問題了

04.經爬文, 發現這顆 430K 是問題所在, 於是先剪斷一隻腳, 經量測的確是開路了

05.這是正常的阻值

06.換上後, 已有5V了

07.目前快樂燒機中

後記 : 感謝痞酷的資源, 讓我又撿到一台液晶, 不過文中有提到 5M0365R 這顆也有可能是壞的
所以, 這顆也要先來備貨了.

网友:
感謝大大寶貴經驗的分享!!!

网友:
挖~~這珍的是!!經驗跟資訊~

网友:
恭喜完修, 那台電表很帥的說..
^_^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A(2011-11-20):
FLUKE 187   真爽能用上这么好的表.多少钱入手的.我用的FLUKE 115 感觉太差了哈哈向前看起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UKE 187   真爽能用上这么好的表.多少钱入手的.我用的FLUKE 115 感觉太差了哈哈向前看起 ...

8000大洋, 我用2手

网友:
 等能找到比我的115更好的我就让出哈哈.但是听说187这个很吃电力哦.我的115用了两个月了电池好好的.我想用个半年换一次9V电池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以前用FLUKE 15B时用了快一年才换一个真的很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