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除濕機不除濕的原因?

楼主(2011-05-17):
請問除濕機風扇馬達有運轉,但運轉老半天集水盤內仍無半滴水可能之原因?雨天時

网友:
風扇馬達有轉,但是壓縮機有轉嗎?

网友A:
壓縮機壞.漏冷媒.控制基板壞.濕度感測器壞.化霜感溫器壞.濾網髒,~以上參考

网友:
歡迎加入妨礙家電業行列,請用搜尋"除溼機"找出前例,耐心爬文,一定有收穫的,加油。順便拍幾張照片和測量數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壓縮機壞.漏冷媒.控制基板壞.濕度感測器壞.化霜感溫器壞.濾網髒,~以上參考

+1
都被您說光了!
還有一個啟動器檢查看看,
最明顯是搖一搖,
有聲音即故障,
無聲音有90%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都被您說光了!

呵, 加上圖較有說服力啦..

否則連 "滷雞蛋" 老師父也幫不上忙的.. ^_^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是故意留一手好讓你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是故意留一手好讓你講

有沒有考慮到最近的大回收?
如果是回收之列的.....就不用想了。丟回去吧。

网友:
壓縮機有啟動>>可能是漏冷媒
壓縮機無啟動>>可能是壓縮機上的"啟動器"或"過載保護"故障  或 基板故障導致壓縮機不啟動

以上較常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