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家有了解靜電除塵裝置的嗎?
火..

楼主(2011-05-18):
小的想在家裡搞一間無塵室,不知除塵方式用靜電可以嗎?成品的除靜電裝置太貴,有可能自己裝置一部嗎?先謝謝願意賜教的各位先進!

网友A:
無塵室首先要密閉空間,抽氣排氣製造負壓環境

靜電除塵,高壓針尖放電產生正負離子,還要把帶電離子吹向塵埃,吸附後除塵
另一種是高壓讓塵埃帶電後,吸附在大片電極上

偶自己用想像力掰的,再深入就沒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無塵室首先要密閉空間,抽氣排氣製造負壓環境

靜電除塵,高壓針尖放電產生正負離子,還要把帶電離子吹向塵埃, ...

咦,不是正壓嗎?
進入的空氣經過處理過濾,然後打入空間。
這比起負壓讓空氣由地板縫進入還要乾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咦,不是正壓嗎?
進入的空氣經過處理過濾,然後打入空間。
這比起負壓讓空氣由地板縫進入還要乾淨吧。 ...

再一想, 正壓或負壓擺一旁
似乎要安排一組乾淨空氣進氣系統
靜電除塵裝置大概也在那兒

网友:
小弟過去做微生物培養,無塵操作台的玻璃纖維過濾膜一片1萬多,不是一般人玩的起的

网友:
無塵室內的確是正壓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空氣經過過濾(看無塵等級多少就需要不同過濾級數)送入密閉空間內,並設置洩壓風門讓內部過多的空氣排出,一般無塵空間或無塵箱設置成本較低,無塵室成本高(要夠大的風機以及濾網要一直更換清潔)

楼主:
回复 网友C:

繼續請問狼大,我其實只需要1.5mX1.2mX0.4m的一個空間,潔淨程度只需要肉眼看不見就可以,您的意思是搞一個空氣過濾裝置就行嗎?在請問手進去操作的時候如何不帶進去灰塵?我覺得正壓是一個辦法,只是我從來沒接觸過這方面的知識,讓您見笑了。
這樣子可行嗎?或者有更好的辦法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繼續請問狼大,我其實只需要1.5mX1.2mX0.4m的一個空間,潔淨程度只需要肉眼看不見就 ...

您是要"無塵"還是"無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會兵哥,說實話,我就是做一個類似於冷裱的活,只要裝裱的東西不被加進灰塵細削就達到目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會兵哥,說實話,我就是做一個類似於冷裱的活,只要裝裱的東西不被加進灰塵細削就達到目 ...

簡單,拿木板釘一個這樣的空間出來。
有錢就用空壓器,最少它出來的氣都有濾過了。
沒錢就想辦法讓你入氣先"過水".
然後你人要操作那邊, 做個像手套那樣的東西.
你就可以伸進去操作了。

完成. 簡單無塵工作台一件. 專利申請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簡單,拿木板釘一個這樣的空間出來。
有錢就用空壓器,最少它出來的氣都有濾過了。
沒錢就想辦法讓你入氣 ...

可以給個讚嗎?
看起來可行性超高的

不愧是逃了這麼多年還不會被抓到的狠角色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水過濾?好主意!換水就達到換濾網的目的了。只是流量不知道能有多大?不行就過濾器並聯。看樣子可以開始試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水過濾?好主意!換水就達到換濾網的目的了。只是流量不知道能有多大?不行就過濾器並 ...

其實,你只要氣體通過水....像養魚的那種打氣的東西那樣.
有什麼塵也就沒有了.
只是你要比養魚的還大量一些的氣流量吧.

网友:
因為要正壓,一般小軸流扇比較沒辦法達到,可能得用雙葉反轉扇或是其他大風壓風扇,過水濾灰塵也是一個方法,不過空氣打入水除了空氣來源壓力也要夠大、設計防止水噴濺的過濾槽及帶有的水氣也是要注意的事項
還有一個方法,如果有吸塵器,吸塵器出風口吹出的空氣一般灰塵會比較少(因為已經通過內部的過濾網及集塵紙袋),不過溫度也較高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再加個紫外線!!!就可以達到殺菌的效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再加個紫外線!!!就可以達到殺菌的效果了@@

不,殺菌的話,就不要有太大的主動的氣流存在。而且,無菌操作台,也不是要搞到一個很大的無菌空間。它的無菌程度跟操作者的習慣有很大的關係。

我就會把空間隔開後,以75%的酒精裝在噴花的那個容器,噴一噴就好了。
紫外線燈是平時人不在時的滅菌。人在的時候,要注意的是進出不要帶菌(這就要靠一定的程序來做滅菌,如對手的消毒....等.)
那就可以做無菌了。
無菌跟無塵看似相同,可是有些不同。因為有塵,不見得有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喔!!!原來有這麼大的學問阿!!
難怪我朋友都說南科!!作面板的   那邊灰塵很多XD
還說無塵XD

网友:
回复 网友D:

灰塵是無孔不入的,且設備跟材料本身也帶有及產生微粒,基本上乾淨程度要看無塵等級來區分,當然無塵等級越高,作業人員就要包的越緊,且大部分製程都得在設備內部完成,輸送也必須採非人工方式

网友(2011-08-17):
不必大費周章,利用浴室的霧氣凝結後就差不多是無塵。
只是要注意溼度,溼度高不利噴漆作業。要配合風扇。
濕度降低時灰塵皮屑又會從身上出來。
冷裱忌濕可能不適合。

靜電除塵會使灰塵帶電然後吸附在所有碰觸的表面。
空氣是無塵了,但所有東西都黏灰塵!

网友:
我在BGA載板及PCB廠上過班(終檢、線路、綠漆、壓合...)
,無塵室是負壓的,是否有其他正壓設計,我就不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因為每個溫度及壓力的"露點"(起霧---水滴凝結)是一定的,所以無城室的溫溼度是壓力與空調2者下去控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的想在家裡搞一間無塵室,不知除塵方式用靜電可以嗎?成品的除靜電裝置太貴,有可能自己裝置一部嗎?先謝 ...

這位大哥~您該不會是做硬碟維修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聽你的敘述 你是要搞硬碟維修拆換碟片的救援資料的工作 所以需要這樣的小型無塵空間
上GOOGLE多找些資料也許有你需要的相關資料

网友:
回复 网友E:

在下平常就是在無塵室工作(日月神教高科技苦力),無塵室為正壓,大約與外部空間差約1KPa,101mm毫米水柱(mmH2O、mmAq)或是0.01大氣壓

网友:
我以前也是在 無塵室 裡工作 ,  確實是要維持正壓 !!
理由很簡單 , 空氣進入無塵室 需經過層層的過濾  !!
而室內多餘的空氣(正壓) 向外排出 , 如此未經過濾的空氣才不會進入 !!

但像醫院裡的 隔離室 是要維持負壓的 !!
原因是 隔離室 空氣中的病菌 , 不能隨著空氣任意排出 !!
會造成感染之虞 !! 保持負壓可確保 , 病菌不會向外擴散 !!

网友:
無塵室是正壓的呀. 如果有在Move In/Out  的吊口作業過就知道, 那整片門會往外吹.
負壓隔離病房為避免傳染, 氣流是往內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狼大、J大,我記錯了,確實是正壓,連基本的都記錯,難怪老闆不喜歡我n_074|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記錯了,謝謝狼大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