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JW199A 畫面持續(時有時無)的跑請教那裡有問題?

楼主(2011-05-18):
各位大大好..我是新手有問題請教大大.
開機螢幕畫面正常.不到一分鐘畫面突然沒有.
有經過三秒有出現.又不見一直從復動作.
有拆外殼.看不出有什麼有問題.電容跟其他零件好像正常
請教大大這是那裡有問題????????要換何種零件才能修好?感恩

网友:
電容若是正常
檢查一下LCD螢幕的電源按鍵有沒有接觸不良

网友:
大大……外框上的電源燈,有明、暗、明、暗,跟畫面同時閃亮嗎?

网友:
電容看起來正常不表示是好的,最好可以量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狼大說的好!!
工預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投資的對象阿

网友:
JW199A/199D這部用的三合一(電源+背光+AD)板,跟VA902的一樣容易有空焊問題,最好可以全板補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外框上的電源燈,有明、暗、明、暗,跟畫面同時閃亮嗎?

有的..請問S大大可知道要查元件那裡故障.要如何測量??感恩

楼主:
回复 网友C:

R大大你好
正常..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

狼大說的是
請教.1.要查那邊的電容?可以縮小範圍?
         2.有量測機板ac電壓正常dc電壓跳來跳去不知道那裡出問題?感恩

网友:
全板補焊+1~

网友:
回复 楼主:

1.電源區電容
2.檢查背光電路有無明顯異常

网友:
我們一起試著修看看……
1~如同前輩說的……全板補焊…
2~將按鍵插座拔離主板,量一下全部按鍵上的導通阻抗,最好將高於3歐的換新(未導通阻抗需為無限大)
3~查…插座後的最大電容(400 v~450v),電壓約在  DC  155v 左右,要穩定。
4~如果 DC 依然不穩,將電源插頭拔起再將燈管插頭拔掉後,再上電量一下DC 電壓
5…@如此時電壓穩定,則燈管損壞…外接燈管測試,看是否ok(再量電壓,是否正常)
    @如此時電壓不穩,電源區及高壓區的全電容換新
如還有問題,請您補圖,一起研究!

网友:
可以的話~~回回文~10分就可以貼圖了~~貼了圖大家比較好講解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我會試試看.感恩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S 大大關照
我會照回文方式給它試試.....3Q

楼主:
回复 网友E:

M大你好
本來要上傳圖片
但是要有地址.因是新手但是就不熟要傳圖片是要什麼地址?
還是要回文10分.才可以傳圖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狼大的指教
感恩

网友:
回复 楼主:

照大大說的情況很像是高壓短路
想辦法找到供給高壓電源的那條"鐵絲"或"保險絲"或"電感"...
把它拆下.讓電源板沒有供電給高壓部份..再開機..
若很穩定的處於綠燈狀態
拿手電筒照面板有畫面的話
表示高壓有短路...
損壞範圍縮小就很好抓問題了

网友:
加油  先全板補焊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萬大你好
已有補焊了
有更換部分電容
現在畫面不會一亮一暗而是
開機之後有畫面就馬上變暗?
使用 led手電筒也沒有畫面
除了按按鍵關機在開.就有又畫面.但也馬上變暗?
請問我要找那裡的問題?因為不太懂不好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F:

c大你好
已有補焊了
更換部分電容了了
但狀況變有開機之後有畫面就馬上變暗?
謝謝關心.感恩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
你沒說到重點
在開機後畫面變暗時...
螢幕上的燈..是亮"綠燈"還是"橘燈"還是"不亮"???
這是重點,因為這可判斷你的問題在哪~

楼主:
回复 网友D:

萬大你好
是的在開機後畫面變暗時...
按鍵上LED指示灯是........."綠燈"
這是的那裡有問題在哪~感恩

网友:
綠燈的話你拿強力手電筒照應該隱約看的到畫面才對丫
90%是背光問題...5%電源問題(電源板供給高壓的12~19V的電源)
5%特殊問題,,,(就是連我也不會回答的問題=.=")
若用手電筒照看的到畫面,就確定是高壓的問題
至於高壓哪一部份有問題..
這要請你把照片拍上來才能看哪裡有問題了....
先測量電源板供給高壓的電源看正不正常..
再來把高壓部份所有電容都換掉試試...
在還沒看到照片前先縮小故障範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恩...萬大
(這要請你把照片拍上來才能看哪裡有問題了....
先測量電源板供給高壓的電源看正不正常..
再來把高壓部份所有電容都換掉試試...
在還沒看到照片前先縮小故障範圍...)
我會試試看的.因為也有拍照但是傳圖要輸入(地址)???
不知道是什麼??請問圖片要如何op上去???

网友:
應該跟24樓的大大說的一樣,高壓的部份進保護狀態了。

网友:
高壓變壓器再補焊一下(正反面都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M大你好

用高級模式........ 選批量上傳

网友:
版大……背光電路異常的機會很大!
大家都在等您的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G:

e大感恩
有試過應該可以傳了我在試試看...太謝謝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s大.謝謝關心
因為是新手不知道
要如何上傳圖片
不好意思...請見諒

楼主:
回复 网友H:

h 大是的
我會在試試這個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F:

c大...感恩
應該是這狀況
已經在這個部分爬文了
看看之前的版大有類似問題
是如何修好的?

楼主:
目前問題的狀況

目前問題的狀況

機板的全樣

機板的全樣

機板分區要問大大名稱

機板分區要問大大名稱

ab區已有補焊及更換電容

 ab區已有補焊及更換電容

已有補焊及更換電容

已有補焊及更換電容

保險絲 良好

保險絲 良好

目前查地方電解電容有換過

目前查地方電解電容有換過

网友:
版大: 您最後那一張圖…有二組成對的電晶体(共四顆),是"c5706"嗎? 請拆下來量,確認是否有損壞?
如不會測………請到新手上路區 › 零組件介紹及量測,去爬文!

楼主:
目前問題是不是是這個區域出的問題

目前問題是不是是這個區域出的問題

這保險絲量測正常

這保險絲量測正常

本來畫區域要問大大是什麼.圖片上c1-c7的電容都更新也不行?

本來畫區域要問大大是什麼.圖片上c1-c7的電容都更新也不行?

機板拆下全樣

機板拆下全樣

這是機板

這是機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恩...s大大
會試試看的.請教你(...但之前在補焊及更換電容時.測機時不行
小弟我量測電壓黑棒在地在紅棒接觸碰觸D919二極體的陰極會
及Q901電晶體的B腳畫面燈管突然亮起來又滅了是這裡有問題?????)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版大…依您最先的帖子所描述的情形,是電源不穩定(指示燈明、暗、明、暗…交替,表示輸入AD的DC電源有ON、OFF、ON、OFF、),造成此現象的區塊,一般為高壓區及燈管和電源區及AD的DC-DC,又因您自稱為新手,推測您並無適當的工具量測(如電容表),所以先解決附帶的問題"如按鍵",全板補焊及斷燈管量測DC電源,至換新電容器,到此時……應可確定您此塊三合一板的高壓區有故障(一如先前的大大所),您現在量測到D919二極體及Q901電晶體的B腳畫面燈管突然亮起來,個人以為這是一種"觸發"現象,也可以說在這二個元件附近有"問題",或"關連性問題",個人還是建議您拆下零件,做量測確認動作,較合維修工作態度!
     如以上所述,有不足或不對之處,尚請可位賢達海涵宥諒!

网友:
檢查一下燈管吧!!如果燈管正常,檢查高壓部分,你說的狀況有可能是高壓的變壓器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B:

s大大.謝謝
不好意思因是新手我想說把現象告知
你比較可以說那裡?還有問題要查?
這四顆分別有Q901Q907Q908電晶體是C945P
還有一顆Q909機板分別的腳有標示DGS不知???
因為怕量錯所以換新只是c945c的編號.但是情況一樣?
是否還有那裡可以查?

楼主:
回复 网友I:

e大你好
請問灯管是在面板裡面嗎?
小弟還沒拆過?或是有資料或那裡可以爬文請指點指點

楼主:
更換電晶体C945c

更換電晶体C945c

1.打勾是有更新零件的
2.插電量DV電壓接地(黑棒)d918位置的負極
其他是紅棒所量出的電壓請問?有量錯或要如何測量請大大
告知?感恩
3.圖片上有標示 1  2  3 的地方是否那裡是會造成電壓不穩嗎?
  要更換嗎?謝謝大大

网友:
高壓變壓器拆下來看看??

网友:
用公板單一點燈看那隻有問題,大部份是上燈管因集熱覺易老化

网友:
版大…您 c 區一定要補焊,逆變器也要補焊!
1…要找出給高壓區的12 v, 5v,
2…要找出ad給高壓的 on/off, adj
3...如需要再改外加高壓板時,會用到上述的接線

网友:
回复 楼主:

版大……目前維修進度如何了…?
是否已完修了呢?

网友:
加油吧!我的問題跟你的很類似

网友:
高壓區的4ㄎ電晶體換掉吧,我現在桌上用的也是相同毛病,那4ㄎ換過就OK了!!

网友:
換高壓區 PWM IC 和 兩個高壓區 MOSfET

楼主(2011-07-21):
已送修完畢.謝謝各位大大.關照及建議

本來小弟自以為可以修護的.盪事不是那末簡單
礙於電路原理不熟小弟自覺還要加強LCD原理
要不然都(鴨子聽雷)

無奈*.*...只好花錢送修了...就把換下零件裝回去.
等修好回來..在給它拆了看是哪裡故障*.*
所以上個禮拜送昨天修好..問那裡壞掉說是機板換掉
本來心想會不是把其他的同樣機型好的的機板交換了
結果拆下來還是原來的機板.但是我還是看不出有哪裡不一樣
修哪裡了.....殘念.....
只好拍下來大家看看了...不好意思感恩大家

拆下前後蓋

拆下前後蓋

機板的樣子

機板的樣子

不一樣的地方1

不一樣的地方1

不一樣的地方2

不一樣的地方2

网友:
前幾天碰到一台畫面時有時無...
有時亮綠燈有時亮橘燈...

最後發現是按鍵板上的電源按鈕短路了...真是爆笑...

送修前應該機板要點個痔做個記號..
這樣就算同型板也可以看出有沒有換..

另外照像要照細一點的..才能發現原來是換了什麼零件...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好W大大..
會會修到的是我lcd..阿.
我是都換..電容及電晶體到變壓器無法在電子行找零件才沒法子...送修的
按鍵按鈕我有拔下來量過的.會不會沒量好也不一定.下次一定會參考w大
的方法試試.......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好W大大..

你這問題90%應該就是按鍵的問題..
因為如果跳保護了..就應該不會再跳回畫面..

我這台是28"的benq
我拔掉按鍵板排線就好了..
才去找按鍵問題...

网友:
之前看到這一篇忘了給您建議查一下開關按鈕...
搞不好這樣完修了就可以省下維修費了...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