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bit 運行 32bit odbc 解決方法

楼主(2011-05-18):
目前很多還沒提供64bit的驅動,所以運行底下指令啟動32bit
執行%systemdrive%\Windows\SysWoW64\Odbcad32.exe

程式編譯成x86即可

网友:
請問阿晉大
有些舊的軟體不能在win 7上面用
就是用這招嗎?

楼主:
大部分的軟體皆可以在64bit執行,資料庫就不行,資料庫就需要安裝64bit
使用到ODBC的軟體,需要執行此指令,將32bit的ODBC呼叫出即可
若ODBC是設在管理工具中,程式用DSN方式呼叫,可能需要改連線語法
因為ODBC叫的出,卻沒辦用管理工具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