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Asus P4S800D-X 維修經驗 人品發威

楼主(2011-05-18):
這片的問題還滿頭痛的可是.....請看

開機一段時間會直接斷電
斷電後按開機鈕後會立即斷電
將power關掉後過一陣子有時候可以開機有時不行,維持一按開機鈕就立即斷電.

檢查後發現阻值大致正常
有上CPU才會斷電,沒上CPU或只上打阻值卡就正常通電

MOS上下管阻值正常板子上也沒明顯損壞的地方.
接上power板子上的電源指示燈(LED)長亮,開機斷電也不影響那裏.
因為要真正上CPU才有問題,懷疑ADP3418K跟ADP3180有問題.

這兩顆初步量測無擊穿短路,上CPU也沒辦法量只好換換看,3180被散熱風扇擋住了.
因為3180只有一顆所以先換這顆,結果一換完就順利開機.

這次的運氣不錯,新手的人品發威了.

拿去安裝XP,一切正常.

Asus P4S800D-X 人品發威

ADP3180

ADP3180

网友:
3180 是電源控制 IC ..

一般維修很少注意到這方面細節的..

恭喜完修, 受教了..

网友:
太棒了!!!感謝分享!!

网友:
運氣真好只有壞 3180 不然就很慘..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adp3180蠻容易壞的,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維修經驗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厲害喔.....真有成就感

网友:
這樣的問題還沒有碰到過,挺經典的!

网友:
拆銲這IC真的基本功要好,我曾經搞壞了板子的經驗。

网友(2011-06-17):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cpu 主供電電路]
厚膜pwm ic → ADP3418KRZ

网友(2011-07-26):
回复 网友A:

3180是控制pwm電源ic
很多cpu沒有供電都是pwm 電源控制ic壞

网友:
有時候新手的好運真的很神奇。

我還是新手時,剛買熱風槍,無聊拿一片壞主機板亂吹。吹好就能開機。
用到現在還在用。亂吹只是想試一試熱風槍是什麼、正不正常而已,就修好了一片。

還有第二片壞的主機板,又是亂玩新買的熱風槍。只是想拆拆看烙鐵拆不下來的MOS。
隨便拆一顆MOS下來,一量,是壞的。換上一顆MOS,又好了一片。

當時我連除錯卡都沒有,真是不知道哪來的好運氣!!??

网友:
幸運之神~~~完修夠爽!

网友:
我剛在學習如何修護主機板,能獲得這麼好的寶貴資料,很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2011-09-14):
說真的!!!自己當初也是這樣運氣蠻好的~~~!!
後來就..............